SPI读不到数据应该怎么找问题?

楼主(2024-01-19):
SPI读不到数据应该怎么找问题?要四个模式都试一下嘛?用很低(10Kbit)的速度通信可以吗?

网友A:
用逻辑分析,逮输入的思路信号,先看看时序对不对

网友B:
检查硬件连接

网友C:
检查模块使能

网友D:
可以尝试更换SPI模式,以查看是否是特定模式导致的问题。

网友E:
降低通信速度

网友F:
这个需要挂上逻辑分析仪,去找问题。

网友G:
SPI例程应该很成熟不应该有额外问题吧

网友H:
逻辑分析仪和示波器观察波形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