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N32G45X大家用过IAP Flash串口升级的例程吗,APP Bin文件烧录进去后程序不运行

楼主(2024-01-19):
  /* Output a message on Hyperterminal using printf function */
    printf("\n\r Run In Flash PowerUp\n\r");

    while (1)
    {
                m_delay_ms(500);

                GPIOA->POD ^= GPIO_PIN_8;
                printf("\n\r Run In Flash... \n\r");
    }

请问解决了吗我的也是,而且用了USART_INT_IDLEF空闲中断源进不去

网友A(2024-04-09):
IAP的跳转地址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B(2024-08-27):
在IAP程序中,通常先要擦除目标区域的Flash,然后再进行烧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