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mcu与上位机通讯数据传输测速

楼主:
问题

如何测量mcu与上位机通讯数据传输速度?(串口、USB)

解决

可以借助Bus Hound

将显示时间戳勾上。

发送一段固定长度的数据,然后除起始和结束的时间差

最后计算即可。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路过的小熊~」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32348883/article/details/135361974

网友A(2024-01-23):
量MCU与上位机之间的数据传输速度可以通过几种方法来实现,具体方法取决于通信接口的类型(例如串口、USB等)。下面是一些通用的方法:

1. 串口(UART/USART)通信:
使用波特率计算:
设置波特率: 在MCU和上位机之间设置相同的波特率,确保它们之间的串口通信速率一致。

计算传输速度: 记录发送和接收的数据量,然后通过时间来计算实际的数据传输速度。例如,你可以在发送开始和结束时记录时间戳,然后计算传输时间,并将数据量除以传输时间得到传输速度。

2. USB通信:
使用USB分析仪:
使用USB分析工具: USB分析工具(如USB协议分析仪)可以捕获USB通信的详细信息,包括传输速率、带宽等。

分析捕获的数据: 将USB分析工具连接到USB接口,捕获通信过程中的数据。分析工具通常会提供有关数据传输速度、带宽利用率等方面的信息。

网友A:
3. 通用方法:
使用性能分析工具:
逻辑分析仪: 使用逻辑分析仪可以捕获串口或USB通信的信号波形,并通过观察波形来分析数据传输速度。

示波器: 示波器可以用于监测串口或USB通信线上的信号变化,帮助分析数据传输速度。

注意事项:
在进行测量之前,确保MCU和上位机之间的通信参数(如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等)已正确设置。

对于USB通信,注意USB的版本和带宽。

使用适当的工具和仪器来避免对通信性能造成负面影响。

考虑噪音和干扰,确保测量的准确性。

网友B:
可以发送一段固定长度的数据,然后除起始和结束的时间差,计算出数据传输的速度。

网友C:
通过时间戳和数据包大小,可以计算出数据传输速度。

网友D:
对于SPI通信,数据传输速度取决于时钟频率和数据帧格式。时钟频率决定了SPI总线上的时钟脉冲速度,数据帧格式(包括数据位宽、起始位、停止位等)影响数据传输的效率。

网友E:
理论速度是已知的

网友F:
要测量SPI的传输速度,可以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观察时钟信号和数据信号,然后根据数据帧格式计算传输速度

网友G:
要测量I2C的传输速度,可以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观察时钟信号和数据信号,然后根据数据帧格式计算传输速度。

网友F:
开始计时:

开始传输前,记录当前时间点。
执行传输:

MCU通过选定的通信接口将数据发送至上位机,并确保上位机正确接收和存储这些数据。
结束计时:

数据传输完毕后立即记录结束时间点。

网友H:
计算数据传输的时间差,即结束时间戳减去开始时间戳。
得到的结果即为数据传输所需的时间。

网友I:
在上位机和MCU上分别编写通讯程序,实现数据传输和控制功能。

网友J:
计算传输所花费的时间差(以毫秒或微秒为单位)。
知道了传输总字节数和传输时间,可以计算出每秒传输的字节数(bps),即比特率

网友K:
对于USB通信,数据传输速度取决于USB协议版本(如USB 1.1、USB 2.0、USB 3.0等)和设备类别。

网友L:
如果是串行通信,还需考虑到起始位、停止位、校验位等因素影响实际有效数据传输速度。

网友M:
设定固定的发送数据量或持续一段时间的数据传输。

网友N:
可以在主机端使用USB分析工具,或者在MCU端查看USB控制器的文档,以获取传输速度信息。

网友E:
对于I2C通信,数据传输速度取决于时钟频率和数据帧格式。与SPI类似,时钟频率和数据帧格式(包括数据位宽、起始位、停止位等)影响数据传输的效率。

网友O:
根据发送时间和接收时间,计算数据传输速度。传输速度等于测试数据大小除以传输时间

网友P:
数据传输速度不仅取决于通讯协议和硬件性能,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网友Q:
将传输的数据量除以传输时间,即可得到数据传输速度。

网友R:
可以使用计时器来计算传输一定数据量所需的时间,进而得出数据传输速度。

网友S:
首先需要确定MCU与上位机之间通讯所使用的协议和数据格式,包括数据包大小、波特率、校验位等。

网友T:
波特率决定了每秒传输的数据位数。

网友I:
生成一定数量的已知数据,例如一个特定大小的文件或一组预设长度的消息包。

网友G:
为了获得更准确的数据传输速度,可以进行多次实验并取平均值。

网友U:
Write communication programs on the upper computer and MCU respectively to achieve data transmission and control functions。

网友V:
可以发送一段牢固长度的数据,然后除了肇端以及竣事的时间差,计较出数据传输的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