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电子元器件检测方法

楼主(2024-01-19):
1.数字万用表测试常用电子元器件具体方法
每当集成电路板无法遵循正常情況来运转了,经过检验路线又一切正常,那时候很有可能有
电子元器件损坏了,如果你想要修复就一定找出问题电子元件,再拆换1个,可是找寻到问题电子元件是个技术活,也是需要一定的小技巧,今天就教给大伙儿去怎样用数字万用表检查一些常用的电子元器件。

2.电阻检测

检验电阻器最直接办法就是用万用表电阻档进行测量,通常在电阻器上面会标明电阻器大小,选取适宜的电阻档,把红黑表笔接在两端,若读数接近则正常值,要不然损坏,在测量大电阻器的时候要需注意不要用两只手去触碰红黑表笔,并不是会有出现意外,而是为了保证测量电阻的精确性,如果只是用手触碰其中一个表笔是可以的。

3.固定电容器检验

除了用数字万用表挑选电容器挡合适的量程测量电容值以外还可以用电阻档来测量,测量时要挑选适宜的电阻档位,用两表笔分别接电容器2个脚位,阻值应是无穷大,若跳出,阻值且为0,则电容器受损。

4.电解、电容器检验

电解电容器与固定电容器测量法有点儿不一样,当然你能选择用电容挡来检验,这个大伙都会,说一下用电阻挡来测量的办法,前提选取适宜的电阻档,红表笔和黑表笔分别触碰电容器的两极,这时候显示值将从0开始提升,直到显出溢出标记1,若一直提示0,说明电容器内部结构短路故障,若自始至终提示1则表明电容器极间开路,也是可能选用电阻档不对,这里必须要留意,在测量的时候因为电解电容器有正负极之分,所以这里一定不要接反,一般来说红表笔接电容器阳极(脚长的那个),黑表笔接电容器阴极(脚短的那个),指针数字万用表恰好相反。

5.电感器检验

相同挑选数字万用表的电阻档,把表笔接在电感器两端,若测得阻值为零则电感器内部短路故障,正常情况下被测电感器直流电阻大小与绕制电感器电感线圈采用漆包线径,线绕圈数有直接的关系,只要能测出电阻值,则可认为电感器一切正常。

更多常见电子元器件检测方法(https://www.szsmyg.com/news/news_show/nid-37)后续再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