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代问---恒压输出反馈采样点问题

楼主(2024-01-19):
请教恒压输出431反馈采样点取样在共模前(电解端)和共模后的,区别与优劣。

楼主:
@xch 坛友能看看这个问题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如果电源不是在特别恶性环境工作,没必要共模,能简就简,所谓的恒压稳压只是心里安稳。 一个单片机5V 4.8V  5.2V都能工作!如芯片不能工作这种芯片不能用!无线摇控器不会因为电压高低而发错码! 只要在合理电压范围使用就行,自己学习动手去论证。
我的无线键盘套装用1.5V电池,我直接使用14500电池。

半桥全桥电路的驱动电压也不是那么严格。最终输出端按要求稳定就可以。
431与使用稳压管差不多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源不是在特别恶性环境工作,没必要共模,能简就简,所谓的恒压稳压只是心里安稳。 一个单片机5V 4.8V ...

共模如果感量太大就有的弄了,搞到头环路也调不出来——来自某同行观点,不知有没有道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xch 坛友能看看这个问题有什么区别吗?

放在共模前为好。放在共模后可能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