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8H2K08U-45I-SOP16/TSSOP20

楼主(2024-01-20):
STC8H2K08U-45I-SOP16/TSSOP20是STC公司生产的一款单片机。这款单片机属于STC8H系列,这一系列的单片机被设计成单时钟/机器周期(1T)的结构。它是一款宽电压/高速/高可靠/低功耗/强抗静电/较强抗干扰的新一代8051单片机,具有超级加密功能。

此外,根据网络资料,STC8H2K08U-45I-SOP16还被应用在一些开源专案中,例如最简USB转双串口方案。还有资料提到,STC8H2K08U-45I-TSSOP20/SOP16的USB RAM是1280字节,其RAM总量为2.5K。

STC8H2K08U-45I-SOP16/TSSOP20是一款单片机,其代码示例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来编写。以下是一个简单的示例,用于控制LED灯的亮灭:

```c
#include <reg52.h> // 包含头文件,定义单片机寄存器

sbit LED = P1^0; // 定义LED连接到P1.0口

void main() // 主函数
{
    while(1) // 无限循环
    {
        LED = 0; // LED灯熄灭
        delay(1000); // 延时1秒
        LED = 1; // LED灯点亮
        delay(1000); // 延时1秒
    }
}
```

这个示例中,我们首先包含了头文件`reg52.h`,然后定义了一个名为`LED`的位变量,用于控制P1.0口的LED灯。在主函数中,我们使用一个无限循环,每次循环都会让LED灯熄灭和点亮,并分别延时1秒。

网友A:
STC8H数据手册下载地址:www.stcai.com/cp_stc8hx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