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坚果P1投影仪红屏拆解修复

楼主:
#申请原创#@21小跑堂 @21ic小喇叭
坚果P1红屏拆解更换镜片
在老家闲置好久的坚果投影仪,孩子有时候偷偷看视频,被我直接拽下来,电池都掉下来了,我跟孩子讲,都是红屏幕,对眼不好,不让她看,直接扔抽屉里了,最近有时间了,拆开捣鼓捣鼓吧。

先看外观,坚果P1,经典的水杯造型,单手拿着很不错,这个是老款,记得当时买的时候也要1999,前面一个镜头,手动调焦,红外遥控,还有风扇进风口。
上端操作按键,挺丰富的,没有遥控器也可以正常操作使用。
后部出风口,HDMI接口,USB3.0接口, AV IN接口,还有个C接口,电源输入接口。
配件方面,遥控器,电源,电源比较大,功率大,线材也很粗。

电源由长城提供,输出功率14V4.2A。

电池采用6节18650,总电量57.72Wh,这个续航,记得当时刚买回来,充满电,播放2小时电影,没问题,具体播放时长没试过,电池的连接线都是黑色,6根。

取下电池,有俩音箱,这俩货真的是音箱,空间这么小硬是塞进去了,两个音箱的还带个长的导向孔。而且几乎每一面都装有海绵。
再把前端盖板推出来,就可以拆机器了,一共7颗螺丝,有一颗藏在黑色胶带里面。

三个天线粘贴太紧,好不容易轻轻拆下来,就怕把排线给弄断了。
机器是双层主板,顶部按键也是整块PCB板,通过排线连接到主板,排线底部打胶固定,主板上的黑色线是接电池的供电,用胶带固定。

看主板分布,这层是供电部分,包括音响功放,扬声器,散热风扇,左侧有电容电感,妥妥的负责功放扬声器,右侧连接电池,中间两组黑色线,是连接电源,没有分颜色,都是用黑色。

先看看U8,来自意法半导体的STM8S103K3T6C,8位微控制器,采用32引脚LQFO封装的STM8S系列微控制器,先进的内核和外设采用最先进的技术,16MHz时钟频率,强大的I/O,旅游独立时钟源和安全系统的独立看门狗,可确保设备性能。

U12是一颗高性能高保真电源驱动器集成全数字音频放大器。NTP8212.来自韩国NF耐福生产的。
是一个单芯片全数字音频放大器,包括立体声放大器系统的功率级,集成多功能数字音频信号处理功能,高保真全数字PWM调制器,立体声耳机放大器和两个高功率全桥MOSFET功率级。
所有功能的NTP8212可以通过内部寄存器值通过主机接口总线控制。

接着往下拆,拔出所有排线,两块主板中间通过接口连接,背部有散热片,好像是石墨烯贴纸。
下面的主板是所有功能都集成在这了,处理器,缓存,还有一张8G的内存卡,黑色跟灰色排线,是底部光机LED灯的供电。
右上角是光机的显示排线,比较厚实。还用两颗螺丝固定。

内存卡,是8G的,之前看到网上有人更换成16G的,底部有焊锡连接的地方,上次发出去让大佬修理过,好像是不开机,花了320元,他可能用的电烙铁焊接。
闪存颗粒eMMC来自铠侠(原东芝)THGBMFG6C1LBA,UFS结合智能手机,平板电脑,AR/VR,汽车等应用所需的高性能,高能效和增强的可靠性。

上下板的接口位置,还是挺干净。

拆下中层板,就是底层的光机了,光机层,左侧是通讯功能,蓝牙wifi都在左侧小板,有屏蔽罩盖着,通过底部排线连到主板。
一个涡轮风扇,给两块铜板散热。风扇的叶轮也是两组。可以给上下两组都吹风。

三组天线。
风扇跟电脑散热风扇差不多,也是4根线,可以根据主板芯片温度来调节风速。

两组散热都是纯铜的,上方一块导热硅胶,刚好对应上方的芯片。一起来散热。

取下光机,顶部红色灯的散热则是采用铝合金,直接镶嵌LED灯板上。拆光机先要把上层散热板取下来。

盖板用5颗螺丝固定,用胶粘上,密封,打开盖子,就能看到烧坏的镜片,都变形了。
里面结构上方是红色LED,左边G是绿色,下B,是蓝色,绿色跟蓝色,要经过烧坏的镜片才能折射出去,烧坏后,无法传出光,所以只能亮红色屏幕。
三色灯通过中间那个复眼镜片,再折射到下一个环节,到达屏幕显示位置,穿过镜头,投射出去,镜头位置有一个小旋钮,大概调节45度左右,用来调节焦距,显示屏就不拆了,不是无尘空间,进去灰尘,容易损坏元件。

烧坏的镜片,内部温度非常高。把镜片都能烧化了。两端用704胶固定的。

取下镜片,应该是夏天使用的时候温度太高,散热不好导致。
直接在某宝看了看,标价55,售出100+,看来不止我一人坏这个元件,下单,等收货。

三天后收到卖家发的镜片,卖家强调需要用704胶固定,我手里只有705,卖家讲,也可以用,704耐高温250度,705则是200度。
镜片用布包裹,怕运输过程划伤,收到后晚上下班回来更换。

镜片分正反,也分方向,安装正确后两端卡槽能刚好卡住镜片。
现在看看蓝绿灯光会先通过黄色滤光片,折射到更换的这个镜片,再一起通过红色LED的滤光片,三色凑齐后穿过复眼镜片,经过凸透镜,折射,凸透镜,显示器,把影像通过镜头传出去,再通过调焦来调到合适的位置,正常显示。
更换完镜片,用胶水简单固定,封上盖子。就可以装机测试了。

装回散热片,风扇,固定光机的螺丝,把所有排线都分出去,准备装主板。

装主板的时候,需要的所有排线安转到位,本来打算看下在散热下面的主控,把两端固定旋钮都取下来了,散热还是很结实,有硅胶黏贴固定,不拆了,怕再拽下什么元件。就没拆了。

装回上层电源功放板,插好对应的遥控接收,无线模块,供电电源,两端的音箱线,还有风扇线,都可以安装了。

反过来把控制面板排线安装到位,就可以装入壳了,需要把两端的壳往外掰一下,才能塞进去。电池螺丝固定的螺母,用胶水固定后,可以安装电池了。电池有点变形了。

电池变形后底壳不好安装,用力怼进去。
安装壳子的时候又发现一个小问题,开机主灯光不点亮,没办法,又拆了,查看问题,拆完右边扬声器就可以正常开机,后来把扬声器取下来,可能是把wifi天线压住短路了。我把天线调转方向安装,就可以正常了。

开机后,正常的显示,亮度的话我是晚上,关灯后的效果,放大个55寸左右还是比较清晰,这个投影仪亮度是250流明,分辨率1280*720的,显示效果晚上不开灯的话还可以,开灯就模糊,白天看基本看不清。

最后总结一下拆解过程。如果有同样问题的小伙伴可以参考一下。

1,先拆前面镜头长条,往调节焦距的那个方向推,用点力就可以推出来,然后看到的螺丝是光机的7颗螺丝,先不用拆,需要拆的是两块绝缘胶带盖住的那两个螺丝,拆上面个。
2,上面螺丝拆开后,底壳往右推,刚好跟前面镜头盖相反方向,就可以取下底壳。
3,拆下电池,两颗螺丝,取下排线,排线安装的时候注意下,正反都可以安装进去,需要参考接口处有一个卡槽,但是那个位置我看了,反装也能装进去。
4,取下电池后,拆左右扬声器,这个没有螺丝,断开两个排线就好,慢慢两端一起用力,就取下来了,里面带减震棉,拆的时候阻力有点大。
5,扬声器取下后,有三个天线,应该是5GHz,2.4GHz的wifi天线与蓝牙天线。这个第一次拆的时候也需要注意,最好用风枪烤一下,或者用除胶剂等,我第一次拆的时候把蓝牙天线折断了。当然动手能力强的,可以把6个接头用烙铁取下来。
6,取下天线后,可以把镜头那7颗螺丝取下,然后取光机,需要把两端壳体往外推下,光机就可以拿下来了。底部有操控板的排线,手够不着,需要用钳子取下来。
7,拆第一层板,把所有排线断开,慢慢抬起板,底部有接口的。
8,第二层板跟光机有三颗螺丝,取下,整个光机漏出来,拆风扇,因为光机取出来需要往风扇这边靠才能取出来。调节焦距的齿轮也需要取下来,是固定在壳子上的。
9,风扇取下,把上层的散热片两颗螺丝取下,就可以看到光机盖板,盖板整个都是打胶处理,用锋利的刀片把胶铲除,一字螺丝批慢慢往上撬,就取下盖板,看看哪颗镜片坏了,就换哪一颗,然后滴强力胶,固定,再装盖板。把所有元件复位安装。

需要注意的是,使用的螺丝大概有4-5种,所以拆的顺序把螺丝好好归类,装机的时候不能装错。

昨晚把投影仪装好后,看坚果自己的视频总是连接速度10kb每秒,我以为是安装的WiFi天线不好,又拆开重新固定,还是不好,后来才寻思可能是他服务器有问题,我使用云视听软件播放视频,并不存在卡顿现象。
整个拆解修复过程就这样吧,欢迎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2024-01-22):
挺好的,学习

发新帖 本帖赏金 25.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