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 I2C多主多从如何设计?

楼主(2024-01-20):
想要MCU既做主机又做从机,实现多主多从,主从模式应该如何切换

网友A:
我感觉理论上可以实现 但是肯定比较复杂

网友B:
如果主机变成了从机,那么怎么选择下一台主机呢

网友C:
通过程序定时切换?

网友D:
那这个软件很灵活啊 因为不一定是哪个从机变成主机啊

网友E:
我觉得这样好像实现起来比较麻烦啊?

网友F:
你可以收到配置指令之后就切换一下

网友G:
为啥要什么设计?一般不都是一主多从么

网友H:
不建议这么设计,但是非要这种架构的话,可以用标记切换重新配置的方式实现,但这种会丢包

网友I:
应该可以进行转移 但是主从之间的角色互换需要一个空挡来冗余

网友J:
可是这样需要在主从之间定义好通讯内容

网友K:
我觉得主模式就不要切换,不然会丢数据吧,在切换的时候

网友L:
同一个时间同一路总线上只能有一个主机

网友M:
地址分配要做好,估计就行了

网友N:
一般是需要用到状态机的吧,能实现主从切换?

网友O:
你去网上找找开源的I2C协议吧,试试

网友P:
设计I2C多主多从系统需要考虑地址分配、总线冲突处理、时序设计、状态机设计、总线容忍性和软件协议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