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max31856如何知道所测量的热电偶的电压呢

楼主(2024-01-20):
本人小白,目前在做的一个项目需要用max31856来测热电偶,但是需要显示温度的同时也要显示出热电偶的电压,我看max31856是直接转化成温度了,请问热电偶的电压我如何得知呢。希望各位大佬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2024-02-25):
反向查表

网友B:
热电偶并联一路电压检测电路

网友C:
嘿嘿,如果是小白,还真不好搞明白,需要了解清楚热电偶的工作原理。
你需要知道当前的热电偶热端的测量温度,这个芯片告诉你了。
你还需要知道热电偶冷端温度,也就是芯片的温度。
根据热端温度和冷端温度,就可以查表计算出芯片冷端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