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嵌入式开发程序出现奇怪错误,点击波浪线报错为

楼主(2024-01-20):
(无正文)

楼主:


楼主:

大家看得见 我的问题中的代码图片吗,我自己看不到诶

楼主:

error: use of undeclared identifier  代码中的GPIO ,EXTI , RCU等待都报错这个代码,求大神在线等

网友A:
这个错误提示是因为在代码中使用了未声明的标识符,可能是缺少了相应的头文件或者库。请检查以下几点:

1. 确保已经包含了正确的头文件。例如,如果你使用的是STM32系列微控制器,你需要包含`stm32fxxx_hal.h`和`stm32fxxx_exti.h`等头文件。

2. 确保已经链接了正确的库。例如,如果你使用的是STM32系列微控制器,你需要链接`stm32fxxx_hal.lib`和`stm32fxxx_exti.lib`等库。

3. 检查代码中是否正确使用了这些标识符。例如,确保在使用GPIO、EXTI和RCU之前已经进行了初始化。

如果以上都没有问题,你可以尝试重新编译并下载程序,看看是否仍然出现这个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