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ML1306小练--外部连接TX和RX串口数据FIFO发送和接收

楼主(2024-01-20):
开发板:LP-MSPM0L1306 LaunchPad
例程说明:通过短接TX和RX的引脚,让TX的数据直接发送到RX引脚上,来实现串口发送和接收的例程。使用FIFO的方式实现串口的发送和接收。如果发送和接收都完成,用户LED会闪烁,如果发送和接收没完成,用户LED常亮。
开发板的操作:需要断开J101上TXD和RXD与XDS110-ET下载板的连接,短接TXD与RXD。
例程分析:
1、首先是串口的配置,波特率照常配置,只需要使能FIFO,以及配置发送和接收FIFO的长度即可
2、代码如下所示:
#include "ti_msp_dl_config.h"

/*
* Configure the internal loopback mode.
* Note that data received on the UART RXD IO pin will be ignored when
* loopback is enabled.
*/
#define ENABLE_LOOPBACK_MODE true

/*
* Number of bytes for UART packet size
* The packet will be transmitted by the UART.
* This example uses FIFOs with polling, and the maximum FIFO size is 4.
* Refer to interrupt examples to handle larger packets.
*/
#define UART_PACKET_SIZE (4)

/* Delay for 5ms to ensure UART TX is idle before starting transmission */
#define UART_TX_DELAY (160000)

/* Data for UART to transmit */
uint8_t txPacket[UART_PACKET_SIZE] = {'M', 'S', 'P', '!'};

/* Data received from UART */
uint8_t rxPacket[UART_PACKET_SIZE];

int main(void)
{
    SYSCFG_DL_init();//系统初始化

    /* Optional delay to ensure UART TX is idle before starting transmission */
    delay_cycles(UART_TX_DELAY);

    /* Set LED to indicate start of transfer */
    DL_GPIO_clearPins(GPIO_LEDS_PORT, GPIO_LEDS_USER_LED_1_PIN);

    /* Fills TX FIFO with data and transmits the data */
    DL_UART_Main_fillTXFIFO(UART_0_INST, &txPacket[0], UART_PACKET_SIZE);//填充数据发送数组并发送数据

    /* Wait until all bytes have been transmitted and the TX FIFO is empty */
    while (DL_UART_Main_isBusy(UART_0_INST))//等待数据发送完毕
        ;

    /*
     * Wait to receive the UART data
     * This loop expects UART_PACKET_SIZE bytes
     */
    for (uint8_t i = 0; i < UART_PACKET_SIZE; i++) {
        rxPacket[i] = DL_UART_receiveDataBlocking(UART_0_INST);
    }//循环接收发送的数据到接收缓存区,因为TX和RX对接了

    /* If write and read were successful, toggle LED */
    //假如发送和接收成功的话,才会进去下面的while循环
    while (1) {
        DL_GPIO_togglePins(GPIO_LEDS_PORT,
            GPIO_LEDS_USER_LED_1_PIN | GPIO_LEDS_USER_TEST_PIN);
        delay_cycles(50000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