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有关于射频的仿真软件么?

楼主(2024-01-20):
TI有关于射频的仿真软件么?比如设计一个CC3300的天线这种

网友A:
TI关于射频仿真的软件有以下几种:
RF Range Estimator - 这是一个帮助设计者估计无线产品的射频通信距离的工具。它考虑了不同的变量,如发射功率、接收灵敏度、天线增益等。
SmartRF Studio - SmartRF Studio是一个易于使用的工具,可以帮助设计者配置TI的无线芯片。它可以模拟射频参数和行为,以便设计者可以在购买硬件前测试他们的设计。
Webench Designer - 尽管主要用于电源和模拟设计,Webench Designer工具有时也可以用于RF应用中的某些组件设计,如滤波器和放大器。
CCS (Code Composer Studio) - TI 的集成开发环境(IDE)可能包含用于射频通信的库和插件,尽管它主要是用于编程和调试TI微控制器和处理器的。
PSPICE for TI - 这是一款基于PSPICE的模拟电路仿真软件,用于设计和模拟模拟电路。虽然它不是专门针对射频设计的,但它可以用于射频组件和电路的仿真。
但是具体CC3300的天线,要具体看哪个软件支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