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有关于HDMI转RGB的芯片方案么?

楼主(2024-01-20):
DM, GB, HDMI, RGB, TI
请问一下啊,TI有关于HDMI转RGB的芯片方案么?

网友A:
你可以看看TI的芯片方案TVP7002,这是一款三通道高清视频和图形数字模拟转换器,它接受数字输入并提供模拟RGB输出。

网友B:
TI的一些产品系列,如TVP5158、TVP5150、TVP7002等,提供了视频接口和信号处理的解决方案,可以用于HDMI到RGB的转换

网友C:
找代理呗,代理应该资料比较全吧

网友D:
我觉得应该有,他家做转接方案还是比较强的

网友E:
   TVP5158就行,推出的一款多通道视频数字化器。它是一款高性能的视频接口芯片,主要用于视频信号的采集和数字化处理

网友F:
TVP5158支持多种视频输入接口,包括模拟视频输入和数字视频输入,可以用于多种视频信号的处理和转换

网友G:
其实可以用TVP5158,支持多路模拟视频输入,可以同时处理多路视频信号

网友H:
你的需求就是一个转接方案么?淘宝好像就有一些

网友I:
用龙讯的多好,龙讯的方案比较多

网友J:
TVP5150支持多路模拟视频输入,可以同时处理多路视频信号

网友K:
TVP5150适用于监控摄像头、视频采集卡、视频会议系统等多种视频处理和采集应用,是一款功能强大的视频数字化器芯片,估计不符合你的转接需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