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站每周活动汇总] 【APT32F173测评】+GPIO篇,点亮LED

楼主(2024-01-20):
GPIO, IO, LED, gp, pi
先来个示例,借鉴一下方法:
APT32F173是一款常用的微控制器,其性能和功能都非常强大。以下是一个简单的示例,说明如何使用APT32F173来点亮一个LED。
首先,你需要准备以下材料:
  • APT32F173开发板
  • LED灯
  • 220Ω电阻(这个在我自己手工板上)
  • 杜邦线
步骤1:连接LED灯和电阻
将LED灯的长腿(正极)通过一个220Ω的电阻连接到APT32F173开发板的某个GPIO引脚上,将LED灯的短腿(负极)连接到开发板的GND引脚上。
步骤2:编写代码
使用你选择的开发环境(例如Keil uVision、IAR Embedded Workbench等)编写代码。以下是一个简单的示例代码,用于点亮LED灯:
c复制代码

#include "APT32F173.h"

#define LED_PIN GPIO_PIN_0 // 假设我们将LED连接到GPIO_PIN_0

#define LED_PORT GPIOA // 假设我们将LED连接到GPIOA端口

void delay(uint32_t count) {

    while (count--);

}

int main(void) {

    // 初始化GPIO端口和引脚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GPIO_InitStruct.Pin = LED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LED_PORT, &GPIO_InitStruct);

    while (1) {

        // 点亮LED灯

        HAL_GPIO_WritePin(LED_PORT, LED_PIN, GPIO_PIN_SET);

        delay(1000000); // 延时一段时间,使LED灯持续点亮

        // 熄灭LED灯

        HAL_GPIO_WritePin(LED_PORT, LED_PIN, GPIO_PIN_RESET);

        delay(1000000); // 延时一段时间,使LED灯熄灭

    }

}

步骤3:编译和下载代码
将代码编译成可执行文件,并将该文件下载到APT32F173开发板上。你可以使用ST-Link/V2或其他调试器进行下载和调试。
步骤4:运行程序并观察结果
将开发板连接到电源,并观察LED灯的状态。如果一切正常,LED灯应该会在程序运行后开始闪烁。
下面看我的,先看原理图:
我这使用的是GPIO口是,PA0。
框图:
寄存器:
代码:
主代码:
csi_gpio_toggle(GPIOA, PA0);
        mdelay(100);                                                        //延时10ms
        mdelay(100);                                                        //延时10ms
初始化:
        csi_gpio_set_mux(GPIOA, PA0, PA0_OUTPUT);                        //PA0输出
        csi_gpio_set_high(GPIOA, PA0);                                                //输出高
        mdelay(100);
        csi_gpio_set_low(GPIOA, PA0);                                                //输出低
        mdelay(100);
        csi_gpio_set_high(GPIOA, PA0);                                                //输出高
        mdelay(100);
显示效果:
其点亮LED的实验是一个很好的入门示例,有助于理解微控制器的基本工作原理和编程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