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站每周活动汇总]
【APT32F173测评】+URAT

楼主:
示例:
APT32F173是一款常用的微控制器,其性能和功能都非常强大。以下是关于APT32F173的UART(通用异步收发器)功能的测评:
  • UART通信接口:APT32F173内置了UART通信接口,支持全双工异步通信模式。这意味着微控制器可以同时发送和接收数据,并且可以在不进行同步的情况下在不同的波特率下通信。
  • 数据格式和协议:UART使用标准的数据格式和协议,包括起始位、数据位、奇偶校验位和停止位。APT32F173支持灵活的数据格式配置,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设置。
  • 数据传输速率:UART的数据传输速率取决于波特率。APT32F173的UART接口支持多种波特率,从较低的速率到较高的速率,可以根据需要进行配置。
  • 中断和缓冲功能:APT32F173的UART接口支持中断和缓冲功能。这意味着在发送或接收数据时,微控制器可以执行其他任务,并在数据可用或发送完成时通过中断通知应用程序。
  • 可编程控制:APT32F173的UART接口可以通过编程进行控制。开发者可以使用HAL库或其他第三方库函数来配置UART参数、发送数据和接收数据。
  • 与其他外设的通信:除了与其他微控制器或计算机进行通信外,APT32F173的UART接口还可以与其他外设进行通信,如GPS模块、RF模块等。这使得微控制器能够与外部设备进行通信和控制。
APT32F173的UART功能非常强大,支持多种通信协议和数据格式,可以与其他微控制器或外设进行高速可靠的通信。通过使用UART,开发者可以轻松地实现串行通信,从而扩展微控制器的应用范围。
下面我再看下规格书里的:
框架:
波特率:
接收数据:
寄存器:
代码:
int uart_send_demo(void)
{
        int iRet = 0;
        csi_uart_config_t tUartConfig;                                        //UART1 参数配置结构体

#if (USE_GUI == 0)
        csi_gpio_set_mux(GPIOA, PA4, PA4_UART1_TX);                //TX
        csi_gpio_set_mux(GPIOA, PA5, PA5_UART1_RX);                //RX
        csi_gpio_pull_mode(GPIOA, PA5, GPIO_PULLUP);        //RX管脚上拉使能, 建议配置
#endif
        tUartConfig.eParity         = UART_PARITY_ODD;                //校验位,奇校验
        tUartConfig.wBaudRate         = 115200;                                //波特率,115200
        csi_uart_init(UART1, &tUartConfig);                                //初始化串口

        csi_uart_start(UART1, UART_FUNC_RX_TX);                        //开启UART的RX和TX功能,也可单独开启RX或者TX功能

        while(1)
        {
                //不使用中断发送,发送接口返回发送数据长度;是否判断返回长度,由用户根据实际应用决定
                if (csi_uart_send(UART1,(void *)s_bySendBuf, 26) != 26)
                {
                        return -1;
                }
                mdelay(100);
        }

        return iRet;
}

        my_printf("Hello World~~~~~~~\n");                //打印信息
输出结果:
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