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如何降低电路设计中的静态电流?你有何设计技巧或心得可以分享?

楼主(2024-01-21):
                  如何降低电路设计中的静态电流?你有何设计技巧或心得可以分享?       电路中的静态电流是指整个电路系统能够提供正常运行的最小电流,这里要说明的是在通常情况下是指不带负载的情况下,系统的工作最小电流。本人认为在如何降低电路设计中的静态电流应该从两方面入手。
       一方面是电路结构的选择,也可以认为电路实现功能的拓扑结构的选择,因为现在电子IC的积成度非常高,常把实现一种功能的电路给集成在一个小盒子里了(现在很多电路都是直接用方案设计,很少用分立元件进行设计,当然本人有了解到有些射频电路还保持着分立元件的设计),然后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实现同一功能的电路结构又发展了很多结构形式,各种电路结构又各有侧重点,有些重视能耗,有些重视稳定,有些重视产品的性价比等等各有各的特点,所以在做设计的时候,很多情况是根据自己所需要来进行器件的选型。
       另一方面是PCB布局,比如,确保PCB布局合理,信号线和电源线之间的距离足够,避免信号线上的电流干扰到邻近的线路;如果有大功率元件(如高功率芯片、模块等),应该合理安排它们的位置,避免它们对周围电路产生干扰使用合适的防静电措施,如加装防静电贴片、接地线和电磁屏蔽罩等。合理安排接地线路、使用静电防护设备,以减小静电对PCBA的影响。
       本人的设计经验也是从以上两方面来做的,如电源,在接到相关的客户需求会进先电源拓扑的选择,在选择后会如果在能耗方面有比较严格的需求,则会去选择相应的器件。其中的IC静态电流会在IC的DATASHEET里标识,选型的时候要注意对比。还有就是外围电路的器件的选择也是要进行考定性与定量的计算。这里举个简单的例子,在光耦与431电路中的R25与R28的电阻,阻值如果选择小了,会影响静态电流,如果选择大了,会导致电源的动态响应,与电源输出。还有就是有些电源里通常会用到假负载,如果选择小了,也会增加电路中的静态电流流。其次PCB布局也是会影响,由于PCB方面内容比较多,有理论规则,也有个人经验。各人也有各人的思路与想法,这里本人就不去以偏(个人的经验)概全(大家的想法)了。

@王栋春 :由于个人的水平及从事的行业所限,在本人所了解到的资料,本人理解是静态电流等同于待机电流。这只是我个人的理解,如有疏忽,请指正。
对静态电流一直存在一个疑问---静态电流和待机电流是否是通过一个概念?

网友A:
静态电流是额外浪费的电能吧

网友B:
静态电流测试吗?还是如何进行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