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驱动器2DM415与步进电机42J1825-404接线

楼主(2024-01-21):
2DM415是数字式两相步进驱动器,采用32位ARM处理器进行控制。驱动器有细分、电流、辅助功能拨码,用户可以根据需要自由设置。驱动器内置先进的驱动控制算法,能保证步进电机在各速度段精准、稳定运行。驱动器具有内置细分算法,能使电机在低转速时平稳运行。

对于2DM415电机的接线,以下是一些基本步骤:首先将电源线连接到驱动器的输入端,然后将步进电机的各相线分别连接到驱动器的输出端。脉冲和方向信号线与电机线不允许并排包扎在一起,最好分开至少10cm以上,否则电机噪声容易干扰脉冲方向信号引起电机定位不准,系统不稳定等故障。如果一个电源供多台驱动器,应在电源处采取并联连接,不允许先到一台再到另一台链状式连接。

此外,驱动器还具有电流控制和细分数设置功能,以满足不同的应用需求。例如,上位机可以在脉冲频率不高的情况下实现低速高细分、高速时用低细分的需求。所有这些特性都可以通过驱动器外部的拨码开关来设置。

串联 低速:
驱动器A+ 连 步进电机A
驱动器A- 连 步进电机C
驱动器B+ 连 步进电机B
驱动器B+ 连 步进电机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