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EEPROM EPROM RAM ROM FLASH】计算机存储家族

楼主(2024-06-19):
一:之间的区别:

        EEPROM、EPROM、RAM、ROM和FLASH是计算机存储器的不同类型,它们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存储数据的方式和数据保留时间。

EEPROM(Electrically Erasable Programmable Read-Only Memory)是电可擦除可编程只读存储器。它的最大优点是可直接用电信号擦除,也可用电信号写入,按“位”擦写,断电后信息不丢失,一般容量都不大,如果大的话,EEPROM相对与FLASH就没有价格上的优势了,稳定性较FLASH要好一些。
EPROM(Erasable Programmable Read-Only Memory)是可擦写可编程只读存储器。它的特点是具有可擦除功能,擦除后即可进行再编程,但是缺点是擦除需要使用紫外线照射一定的时间。
RAM(Random Access Memory)指的是随机存取存储器,即可以随时读写,而且速度很快,缺点是断电后信息丢失。
ROM(Read-Only Memory)指的是只读存储器,即不能进行修改,断电后信息不丢失。
FLASH是一种闪存,即可以重复擦写的程序存储器。在运行过程中不能改,使用的时候是把所编写的程序烧录到flash中去。FLASH按扇区操作。
二:应用场景

EEPROM(Electrically Erasable Programmable Read-Only Memory)的应用例子包括:

存储有限数量的产品标定信息,例如芯片号、日期码、流水号等。
存储临时的数据,例如计算机的BIOS设置。
控制微型机的程序,例如更新微机的程序以实现新的功能。
存储参数、控制字或调整值,例如在嵌入式系统中存储设备的配置参数。
存储校准参数,例如在传感器、计量设备和测试设备中存储校准系数。
EPROM(Erasable Programmable Read-Only Memory)的应用例子包括:

早期的计算机系统中的程序存储器,因为EPROM可以通过紫外线擦除进行编程。
用于开发阶段的硬件和软件测试,因为EPROM可以方便地擦除和重新编程。
RAM(Random Access Memory)的应用例子包括:

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的运行空间,因为RAM提供了快速访问数据的能力。
缓存数据,例如数据库管理系统中的缓存,以提高数据访问速度。
临时存储数据,例如在计算过程中存储中间结果。
ROM(Read-Only Memory)的应用例子包括:

计算机的BIOS固件,因为ROM中的固件是预先编程的,并且不能被修改。
嵌入式系统中的启动代码或引导程序,因为ROM中的代码在系统启动时执行。
操作系统或应用程序的启动加载器(bootloader),因为它们需要在系统启动时加载操作系统或应用程序。
FLASH存储器的应用例子包括:

可移动存储设备,例如USB闪存驱动器和固态硬盘(SSD)。
嵌入式系统中的非易失性存储器,例如配置参数、日志记录等。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嵌入式小宁」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53592457/article/details/135386775

网友A(2024-07-29):
EEPROM、EPROM、RAM、ROM 和 FLASH 各自有不同的特点和应用场景。

网友B:
不同类型的存储器在存储数据的方式、数据保留时间以及应用场景上都有各自的优势和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