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在双层布线中要注意哪些实现?

楼主(2024-01-21):
在进行双层PCB(Printed Circuit Board,印刷电路板)布线时,由于空间有限,需要特别注意一些实现细节以确保电路性能、可靠性和良好的信号完整性。以下是在双层布线中需要注意的一些实现方面:

层次规划:

合理规划电路的层次结构,决定哪些信号和电源层可以放置在不同的PCB层上。
将敏感的模拟信号与噪声敏感的数字信号隔离到不同的层次,以减小互ference(干扰)。
电源和地:

使用一层作为电源层,另一层作为地层,以减小电阻和电感。
尽量避免电源和地层之间的交叉,以减小回流路径。
信号完整性:

将高速数字信号线(如时钟和数据线)放置在尽可能短的路径上,减小信号传播时间。
避免将高速信号线穿过分隔不同信号域的地层,以减小信号引入的互ference(干扰)。
差分对和匹配:

对于差分信号(如USB、Ethernet),确保差分对保持相邻,以减小差分信号线之间的不匹配。
控制差分线对的长度,以确保匹配阻抗。
适当的引脚布局:

将相关功能的引脚放置在彼此附近,减小连接线的长度。
避免引脚交叉和共用路径。
电源滤波:

在电源输入附近放置足够的电源滤波电容,以降低电源噪声。
使用电源平面提供低阻抗路径。
通孔和过孔规划:

合理规划通孔和过孔的位置,以确保连接层次之间的连接,并减小电路板的阻抗。
避免将通孔和过孔放置在关键信号线旁边。
屏蔽和地平面:

对于敏感模拟信号线,考虑使用屏蔽层以防止外部干扰。
使用地平面提供良好的地引用,并减小地回流路径。
尽量避免飞线:

尽量避免使用飞线,因为它们可能引入额外的电感和电容,影响信号完整性。
标注和文档:

使用丝印标注清晰的引脚、组件和信号,以便于调试和维护。
提供详细的文档,包括PCB层次结构、引脚分配等信息。
在双层布线中,设计者需要仔细平衡空间利用率、信号完整性和布线的可维护性。以上提到的一些建议可以帮助设计者确保设计的性能和可靠性。

网友A:
之前玩HIFI尝试过4层板子,发现没有两层的好。

网友B:
我一般集中在一层布线,另外一层主要走电源线

网友C:
在双层布线中,设计者需要仔细平衡空间利用率、信号完整性和布线的可维护性。

网友D:
多层布线,主要是看有多少信号。

网友E:
主要是看有多路信号

网友F:
多层布线的好处,就是信号之间是分开的。

网友G:
我没讲究过,都是需要的时候就过孔了。

网友H:
一层横着走线,一层竖着走线

网友F:
信号线的走法还是和信号有关系的

网友I:
几层都无所谓,就是要注意别有影响信号线就行

网友J:
双层布线还好,本身不复杂。

网友K:
双层布线中,信号的完整性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L:
要确保信号在布线过程中不受到干扰和损耗,需要注意信号线的走线规划、阻抗匹配、信号层与电源层的分离等

网友M:
一般来说,双层布线中,要注意信号线和电源线之间的电磁兼容性

网友N:
合理规划信号线和电源线的走向,减少电磁干扰,确保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O:
良好的地线设计对于双层布线至关重要。要确保地线的连通性和稳定性,避免地回路不畅通或者产生地回路干扰

网友P:
在双层布线中,需要合理规划信号线和电源线的走向,避免交叉干扰和信号串扰

网友Q:
正常来说,要考虑布线的长度、走线方式等因素,以最大程度地减少信号损耗和延迟

网友R:
在双层布线中,要注意热管理,避免信号线和电源线过于密集导致热量积聚,影响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