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 【STM32MP135F-DK测评】控制板载LED

楼主(2024-01-21):
Linux上实现led的控制有很多种方法,本篇学习一种最常规的led控制方法。
本次将使用Linux内核自带的led驱动来控制led。
使用Linux的好处就是很多的设备驱动已经集成在了Linux内核里面,不用重新自己实现驱动。
像Led这种最常见的外设Linux内核里面当然是有实现好的驱动了。

1、使能led驱动
查看内核的驱动配置,看看led驱动有没有使能,如果没有使能需要自己手动使能。
查看源码目录下drivers/leds/Makefile文件,可以看到led驱动默认已经编译到内核了。
再确认一下arch/arm/configs/stm32_defconfig文件里led驱动是否使能。
032d0055d1fa8a167cce5e8c58622405

2、修改设备树
驱动使能后就需要修改设备树了,打开文件arch/arm/boot/dts/stm32mp135f-dk.dts
可以看到已经有了一个蓝色led的描述,是作为HEARTBEAT使用的。
a16110e13e2f0906928905fa7fde602a
我们可以修改设备树文件,增加一个led的描述。
首先查看开发板原理图,确定led引脚。
可以使用红色led,PA13,低电平点亮。
b1ebb12409afc4dde36d1e4cc12aaf69

6b188509857be982f4f47f22cf06497e

3、编译设备树文件
  1. make ARCH=arm dtbs LOADADDR=0xC2000040

0bb912f5ee6ea7369e4fb558a6eb161d

4、推送到开发板
  1. scp arch/arm/boot/dts/stm32mp135*.dtb root@192.168.7.1:/boot

61ddc82b943876b0cefd7e01ef17b807

5、开发板同步并重启
  1. root@stm32mp1:~# sync && reboot

重启完成后就可以在开发板的/sys/bus/platform/devices/leds/leds下看到刚才新增的red led的设备了
aeb448ba580f765ee70a98c1107d3335
然后进入到red:activity后就可以通过command控制led的亮灭了。
亮灯:

  1. echo 1 > brightness

灭灯:

  1. echo 0 > brightness

688bdc54b300a888b1f8514c5f581571

网友A:
支持一下,过程描述很详细

网友B:
讲解的很详细,适合新手!

网友C(2024-06-23):
设备树就是描述文件

网友D:
像Led这种最常见的外设Linux内核里面当然是有实现好的驱动了

网友E:
使用Linux的好处就是很多的设备驱动已经集成在了Linux内核里面,不用重新自己实现驱动。

网友F:
这是要学习linux下硬件的开发了?是不是很难学啊?

网友G:
在开发板上执行同步操作并重启,确保新的设备树文件生效:sync && reboot。

网友G:
重启完成后,在开发板上的 /sys/bus/platform/devices/leds/leds 目录下应该能看到新添加的LED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