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是不是适合做语音识别?

楼主(2024-01-21):
C2000是不是适合做语音识别?语音识别的话,有相关的demo么?

网友A:
C2000系列微控制器并不是专为语音识别这类应用而设计的。语音识别通常需要更强大的处理能力和专门的硬件加速,比如数字信号处理器(DSP)和神经网络处理器,以及专门的算法和软件库来处理和识别音频信号。

对于语音识别,更常见的选择是使用具有DSP功能的处理器,例如TI的Sitara系列处理器,或者ARM架构处理器,它们可能集成了专门的音频和语音处理硬件加速器。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能会使用专门的AI加速器芯片,它们专门设计用来处理神经网络和机器学习任务,这些任务在现代语音识别技术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网友B:
语音识别有专用芯片,或用Cortex-A系列都可以,推荐用XMOS或晶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