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TI的28001xx系列是量产了吗?

楼主(2024-01-21):
如题,可以正常供货了?谢谢

网友A:
你就去官网看看就好了

网友B:
一般可以先去淘宝,或者其他的电子商城去看看

网友C:
应该能供货了吧,现在芯片也不稀缺了

网友D:
具体型号说一下呗

网友E:
这是啥芯片啊?

网友F:
TMS320F2800157、TMS320F2800137都显示正在供货状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