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SPI和I2C相比谁的速度更快?

楼主(2024-01-21):
SPI(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和I2C(Inter-Integrated Circuit)都是常见的串行通信协议,用于连接数字设备。它们有一些共同之处,同时也有一些不同之处。以下是它们在速度、优缺点等方面的比较:

速度比较:
SPI:

速度: SPI通常能够提供更高的数据传输速度,因为它采用全双工通信,允许同时进行数据发送和接收。
时钟: SPI的时钟速率可以通过调整硬件设置进行增加,因此在实际应用中可以实现相对较高的速度。
I2C:

速度: I2C通信速度相对较慢,通常在几百千赫兹到数兆赫兹之间。速度较慢的一个原因是I2C是半双工通信,即同一时间内只能进行发送或接收。

所以很多彩色屏幕选择SPI接口,而不用I2C

楼主:
优缺点比较:
SPI的优缺点:

优点:

高速传输:SPI通常具有更高的传输速度。
全双工通信:支持同时进行数据的发送和接收。
硬件连接简单:SPI通信线较少,硬件连接相对简单。
可以支持多主设备和多从设备。
缺点:

线数相对较多:相比于I2C,SPI需要更多的通信线。
通信距离受限:SPI的通信距离相对较短。
I2C的优缺点:

优点:

较少的通信线:I2C通信只需要两根线(数据线SDA和时钟线SCL)。
地址设备:每个设备都有唯一的地址,可以轻松添加新设备。
较低功耗:由于通信速度相对较慢,I2C在功耗方面有优势。
缺点:

速度较慢:相对于SPI,I2C的通信速度较慢。
半双工通信:同一时间内只能进行发送或接收,不能同时进行。
选择依据:
速度要求: 如果应用对速度有较高的要求,特别是在需要快速数据传输的情况下,SPI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线数和连接: 如果系统对通信线数有限制,或者连接较为复杂,I2C的较少的通信线可能更为适合。

功耗: 如果功耗是一个重要考虑因素,I2C的较低功耗可能是一个优势。

最终选择SPI还是I2C取决于具体应用的需求和约束。在某些情况下,系统可能会选择同时使用SPI和I2C,以满足不同设备的连接需求。

网友A:
SPI功耗比IIC高吗?

网友B:
SPI更快,所以LCD彩屏都是SPI接口的,没看到有I2C的。

网友C:
SPI比IIC的优势就是快

网友D:
SPI 的速度快啊,就是为高速设计的

网友E:
SPI在速度方面完胜IIC,最重要的是好用,IIC坑好多

网友F:
spi更快,不过通信距离要短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