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TypeC 的USB接口上的C1和C2要接电阻吗?

楼主(2024-01-21):
在Type-C USB接口中,C1和C2是用于供电握手(Power Delivery Handshake)的两个引脚。这两个引脚需要通过连接电阻来实现相应的功能。具体而言,C1和C2通常用于实现握手协议中的Ra电阻和Rd电阻。

Ra电阻: 在连接建立初期,用于指示设备是一个Type-C设备。通常,这个电阻是5.1kΩ。Ra电阻的存在可以让连接的设备和主机确定彼此的USB Type-C标准,从而启动协商过程。

Rd电阻: 在连接建立后,Rd电阻用于指示连接的设备是Sink(吸收电流,通常是充电设备)。Rd电阻的值可以是56kΩ,表示设备可以吸收最大的电流。

这两个电阻(Ra和Rd)都是Type-C连接的基本元素,有助于确保正确的连接建立和电源传输。确保在设计或连接Type-C设备时,C1和C2引脚上的相应电阻被正确配置和连接,以满足USB Type-C规范的要求。

网友A:
推荐采用5.1K电阻。

网友A:
我还以为是5V的用 5.1K呢,原来不是。

网友B:
通常情况下,CC1和CC2信号线需要连接上拉或下拉电阻,以实现正确的信号电平。根据Type-C协议规定,CC1和CC2信号线上的上拉或下拉电阻的阻值应在5kΩ到10kΩ之间。

网友B:
具体是否需要连接电阻以及电阻的阻值取决于设备的设计和功能需求。一些设备可能不需要额外的电阻,而另一些设备可能需要特定的电阻值来实现最佳性能。

网友C:
通常作sink端,接下拉电阻。CC1和CC2配置Rd拉低電阻(5.1KΩ)

网友D:
好像是要分别接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