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使用TYPEC接口的USB插座,C1和C2要接多大的电阻?

楼主(2024-01-21):
在USB Type-C接口的握手协议中,阻值的选择通常遵循USB Power Delivery(USB PD)规范。以下是一般情况下常见的阻值选择:

Ra电阻:

通常选择5.1kΩ的电阻。这个值表示设备是一个Type-C设备,启动连接协商。
Rd电阻:

通常选择56kΩ的电阻。这个值表示设备是Sink(吸收电流)设备,可以吸收最大的电流。
这些阻值的选择是为了确保设备之间能够正确建立连接并进行Power Delivery握手。阻值的准确选择也与设备的角色有关,例如,是源(Source,提供电流)还是吸收电流的Sink(Sink)。

在实际设计中,请务必参考USB Power Delivery规范,因为规范中详细说明了握手阻值的要求和标准。此外,确保产品符合相应的USB Type-C认证标准,以确保设备之间的兼容性和可靠性。

网友A:
我也是默认5.1K,选用0402的封装效果非常好。

网友A:
如果要求不高,双面布线,还可以将这个电阻焊接到背面,通过过孔与连接器相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