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AMS1117-3.3V稳压芯片是否可以满足一般的单片机系统供电?

楼主(2024-01-21):
AMS1117-3.3V是一种常用的3.3V线性稳压器芯片,通常用于提供单片机和其他电子器件的稳定供电。这种稳压器的工作原理是通过调整输入电压,以确保输出电压稳定在3.3V。

在一般情况下,AMS1117-3.3V是可以满足许多单片机系统的供电需求的。但是,为了确保正常工作,你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输入电压: AMS1117-3.3V的工作电压范围通常在4.5V到12V之间。确保你的输入电压在这个范围内。

电流需求: 确保AMS1117-3.3V的输出电流能够满足单片机系统的需求。这需要考虑单片机的运行电流以及连接的其他器件的电流消耗。

功耗: 线性稳压器会将多余的电压转化为热能,因此在高负载条件下可能会产生一些热量。确保芯片能够承受系统的功耗,并考虑是否需要散热器。

稳定性: 确保系统的电源稳定性满足单片机的工作要求,特别是在有较大负载变化时。

总体而言,AMS1117-3.3V是一个常见而可靠的稳压器芯片,适用于许多单片机应用。但是在具体设计中,建议查阅AMS1117的数据手册,以确保你的设计满足芯片的工作条件和电气规格。

网友A:
如果仅仅MCU工作是可以的。

网友B:
一般简单的应用都是用这个,驱动的其他设备可以单独供电。

网友C:
压降不要太大,没问题

网友D:
对于一般的单片机系统供电,AMS1117-3.3V稳压芯片是完全可行的。

网友E:
如果系统需要较大的电流供应,那么AMS1117-3.3V可能无法满足需求,因为它的最大输出电流有限(具体值根据不同型号而有所不同,一般在1A左右)。

网友F:
在选择是否使用AMS1117-3.3V稳压芯片为单片机系统供电时,需要综合考虑系统的电流需求、电压范围以及其他相关因素。如果需要更大电流或更高电压的电源,可能需要选择其他型号的稳压芯片。

网友G:
可以的,MCU功耗不大

网友H:
1117的输出纹波大不大?

网友I(2025-09-08):
AMS1117 - 3.3V 稳压芯片通常可以满足一般单片机系统供电。其输入电压范围为 4.5V-15V,输出电流可达 1A 左右,能提供稳定的 3.3V 电压。但需确保输入电压在范围内,且系统电流需求不超过其最大输出电流,同时要考虑芯片功耗及散热问题。

网友J:
AMS1117-3.3V 稳压芯片通常可以满足一般单片机系统的供电需求。它的输入电压范围一般在 4.5V 到 12V 之间,输出电压为稳定的 3.3V,精度可达 ±1.5%,最大输出电流可达 1A。而一般单片机的工作电压在 3.3V 左右,电流需求相对较小,因此 AMS1117-3.3V 能够提供稳定且符合要求的电源

网友K:
AMS1117-3.3V 可满足一般单片机系统供电。其输出 3.3V 稳定电压,最大输出电流 1A,能适配多数单片机及周边低功耗外设(如传感器、小功率模块)。但需注意输入电压范围(通常 4.5-12V),且散热需匹配功耗,适合中小电流场景。

网友L(2025-10-17):
AMS1117-3.3V 可满足一般单片机系统供电。其输出 3.3V 稳定电压,最大输出电流 1A,能覆盖多数单片机及外设(如传感器、串口模块)的功耗需求。虽纹波略高于 LDO,但成本低、电路简单,适合对电源要求不极致的场景。若系统电流超 1A 或需超低纹波,则需换更高规格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