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IIC总线与时序

楼主(2024-01-21):
    IIC总线是飞利浦公司上世纪80年代设计出来的一种总线通信方式,主要用来连接整体电路,它可以一个总线结构上连接多个设备。
       很多人听到IIC总线、SPI总线、485总线什么的就会晕,其实,数据传输的接线方式,大体上就是两种:一种是并行接口,一种是串行接口。
       并行接口是什么?用并行方式来传输数据的接口。假如我想传输几个8位的数据,那好,单片机上用8个IO传送数据,每次就能传送一个。假如想传输几个16位的数据呢?那就要用16个IO!优点是速度快,缺点是占用的IO太多了。
       串行接口是什么?是指数据在有限的几个IO上按照顺序,一位一位的进行传输。这类有很多:UART、IIC、SPI、CAN、USB等等,只要是串行传输的接口,都是串口的一种。但是由于早期人们都习惯把UART口称为串口,导致很多人都习惯了说串口的时候特指UART口。就好像很多人把晶体和晶振都统称为晶振一样,但实际上这两种器件是有区别的。
       什么是时序?时序是串行接口或者并行接口在进行数据传输的时候,传输线必须要遵守的时间的顺序!如果不按照时序来,数据传输肯定是会有问题的。
       最明显的体现就是,有串行接口的器件的datasheet里面经常会有时序图。以昨天提到的PCF8591为例,下图是位传输的时序图:

       下图是开始信号和结束信号的时序图:

       下图是应答信号的时序图:
       发送机在发送完一个8位数据字节后,会把DATA线拉高,接收机会在第九个时钟高电平到来前把DATA线拉低,SCL线拉低后,DATA线置一,完成应答的流程。

网友A:
SCL信号是由主机(如微控制器)产生的,用于同步数据的传输。从机(如外设)必须根据SCL信号的上升沿和下降沿来捕获数据和地址信息。因此,在编程时,需要确保SCL信号的时序正确。

网友B:
在开始条件和设备地址之后,主设备和从设备之间进行数据传输。数据传输过程中,SCL线保持高电平,SDA线上的电平变化表示数据的传输方向和数据本身。

网友C:
SDA信号是双向的,用于在主机和从机之间传输数据。在传输数据时,需要确保SDA信号的时序正确,以确保数据的可靠传输。

网友D:
在IIC通信结束时,主机需要产生一个停止信号。这个信号由一个低电平到高电平的跳变表示,表示通信的结束。从机在检测到停止信号后,会退出接收模式。

网友E:
I2C总线的时钟线(SCL)用于同步数据传输。在I2C通信过程中,时钟信号由主设备(通常是一个微控制器)产生。需要注意的是,SCL线上的电平变化(上升沿和下降沿)定义了数据传输的时间。

网友F:
在设计和实现IIC通信时,确保上述时序关系的正确实现对于数据的可靠传输至关重要。

网友G:
IIC总线支持多主控和多从设备。
任何时刻只能有一个主设备控制总线。
从设备根据主设备的地址来响应数据传输。

网友H:
在IIC总线中,每个从机都有一个唯一的7位地址。主机需要发送正确的地址来寻址相应的从机。在寻址时,需要确保SDA信号的时序正确。

网友I:
IIC总线器件的I/O级、I/O电流、毛刺抑制、输出斜率控制和管脚电容等电气特性需要满足IIC总线规范,以保证信号的准确性和稳定性。

网友J:
在某些情况下,被控器可能需要延迟下一个数据字节的传输。这时,可以通过把时钟线SCL电平拉低并保持来实现等待状态。一旦被控器准备好继续传输数据,就会释放时钟线,使数据传输得以继续。

网友K:
主机可以在完成一次通信并发出停止信号后,紧接着再发出一个新的起始信号而不发出停止信号,这样可以在同一个主控器事务中连续访问不同的从设备。

网友L:
在I2C通信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数据传输错误。例如,数据冲突、时钟同步问题等。在设计I2C通信程序时,需要考虑错误处理机制,以便在发生错误时能够恢复正常操作。

网友M:
IIC总线传输数据是一位一位进行的,每个位传输周期包含一个时钟脉冲。数据有效性是在时钟的高电平周期,即在SCL为高电平时,SDA线上的状态发生变化。

网友J:
I2C通信过程中,开始条件和结束条件用于标记数据传输的开始和结束。开始条件是SCL线为高电平时,SDA线由高电平向低电平变化;结束条件是SCL线为高电平时,SDA线由低电平向高电平变化。

网友N:
当多个主设备同时尝试控制I2C总线时,可能会发生总线仲裁。在仲裁过程中,优先级最高的主设备获得对总线的控制权。需要注意的是,在设计I2C系统时,要确保适当的总线仲裁机制以避免数据传输冲突。

网友O:
I2C总线的数据线(SDA)用于在主设备和从设备之间传输数据。在I2C通信过程中,SDA线上的电平变化(上升沿和下降沿)表示数据传输的方向。当SCL线为高电平时,SDA线上的电平变化表示数据从主设备传输到从设备(写操作);当SCL线为低电平时,SDA线上的电平变化表示数据从从设备传输到主设备(读操作)。

网友:
IIC总线允许多个主机同时存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通过仲裁来决定哪个主机能够控制总线。仲裁是通过比较地址位来进行的,最先达到一致的主机会赢得仲裁。

网友P:
在软件实现IIC通信时,需要正确初始化IIC控制器,并编写相应的协议处理代码,包括起始条件的检测、地址的发送与识别、数据的读写以及停止条件的生成。

网友Q:
还需要考虑总线的电气特性,如上拉电阻的值,以及如何处理可能的电气干扰和噪声。

网友R:
IIC总线要求严格的时钟同步,所有主机和从机都必须同步到同一个时钟信号。这通过在SCL线上产生时钟信号来实现,所有器件的时钟信号必须保持一致,才能保证数据传输的准确性。

网友S:
在特殊情况下,如果需要禁止所有发生在I2C总线上的通信活动,封锁或关闭总线是一种可行途径。只要挂接于该总线上的任意一个器件将时钟线SCL锁定在低电平上即可实现总线封锁。

网友T:
IIC总线对信号完整性要求较高,因此需要注意总线的布线、阻抗匹配以及电源噪声等问题,以确保数据传输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U:
不同的设备对IIC总线的实现可能有所不同,因此在使用IIC总线时,需要仔细阅读并遵循相关设备的规范和要求,以确保正确、可靠地进行数据传输。

网友V:
起始信号:当SCL为高电平时,SDA由高电平向低电平跳变,标志着一次通信开始。
停止信号:当SCL为高电平时,SDA由低电平向高电平跳变,表示本次通信结束。

网友M:
I²C总线上所有器件的最高工作速度需要一致,即所有设备都支持设定的总线速度。并且在设计电路时要考虑到总线负载和电容效应对最大速度的影响。

网友W:
数据传输过程中,每个数据位的传输都在SCL的上升沿之前保持稳定,在下降沿之后改变。
SDA线上的数据必须在SCL为高期间保持稳定,并且在SCL为低期间可以改变状态以准备下一个数据位的传输。

网友X:
在数据传输时,主机先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地址,然后发送或接收数据。从机根据接收到的数据地址来判断是发送数据还是接收数据。数据传输时,需要确保SDA信号的时序正确。

网友Y:
在IIC通信开始时,主机需要产生一个起始信号。这个信号由一个高电平到低电平的跳变表示,表示通信的开始。从机在检测到起始信号后,会进入接收模式。

网友Z:
IIC总线的数据传输以起始信号(START)开始,以停止信号(STOP)结束。起始信号是在SCL线为高电平时,SDA线由高电平向低电平跳变产生的;停止信号则是在SCL线为高电平时,SDA线由低电平向高电平跳变产生的。在数据传输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这些起始和结束条件。

网友AA:
当多主机同时尝试控制总线时,I²C总线有一个内置的硬件仲裁机制,保证只有数据线电平最低的主机能继续传输,避免数据冲突。

网友AB:
SDA和SCL信号线都需要通过上拉电阻保持高电平,且在总线空闲时,这两条线路都应处于高电平状态。

网友AC:
IIC总线允许多个主设备同时存在于总线上,但同一时刻只能有一个主设备进行数据传输。当多个主设备同时尝试控制总线时,会发生总线竞争。IIC总线具有仲裁机制,可以确保在多个主设备同时请求总线时,只有一个设备能够获得总线的控制权。

网友R:
在连接多个IIC设备时,要注意总线电容负载的限制,以及信号线的布局,避免信号干扰和衰减。

网友AD:
IIC总线上的数据传输是按照一定的顺序进行的,通常是MSB(最高位)在前,LSB(最低位)在后。在每个字节传输完成后,接收方需要发送一个应答信号(ACK)以表示数据已成功接收。如果接收方无法接收更多数据或发生错误,可以发送NACK信号以通知发送方停止发送数据。

网友:
每个连接到IIC总线的器件都有一个唯一的地址,主机在通信开始时会通过发送这个地址来寻址指定的从机。从机在收到自己的地址后,会发送一个响应信号(ACK)给主机。

网友AE:
每次主机发送一个字节数据后,都会期待从设备返回一个应答信号(ACK)。如果从设备接收成功,则在第九个SCL周期将SDA拉低表示ACK;若不接收则保持SDA为高表示NACK。

网友AF:
当IIC总线空闲时,SDA和SCL线都被上拉电阻拉至高电平。
在空闲状态,如果所有设备都空闲,则总线保持高电平。

网友AG:
在每次通信开始后首先发送的是7位或10位的从设备地址,随后是一个决定是读取还是写入操作的第8位(R/W位)。
从设备会根据接收到的地址和R/W位来确定是否响应此次通信。

网友AH:
IIC通信以起始条件开始,当SCL线处于高电平时,SDA线从高电平向低电平切换表示起始条件。同样,停止条件是SCL为高电平时,SDA线由低电平向高电平切换。这两个条件是通信的开始和结束标志,必须准确产生和检测。

网友AI:
IIC总线由一条串行数据线SDA和一条串行时钟线SCL组成。
这两个信号线通过上拉电阻拉至高电平,以实现线与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