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C语言如何将多个位变量转换成一个变量来存储

楼主(2024-01-21):
平时利用多个按键,往往都是一个按键一个位变量表示,在单片机C语言中要么是0,要么是1,就好像按键一样,
程序中为了判断状态,要写很多语句,特别是多个按键的情况,占用很多程序空间。
为了计算方便,利用存储空间,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把他们集中在一起组成一个单字节的,判断这个数值的内容,就能方便的
判断出多个位变量的状态。
比如有6个独立按键,占用了分散的不同的IO口,每个按键都要用到短按、长按、组合等控制功能,如果每个按键都写一次
这样子的判断,那么将有6个这样子的似乎重复的语句,各种变量,大量占据存储空间。

网友A:
c语言有把bit合并为一个byte的操作符吗

网友B:
在赋值的时候就可以进行按位与或者或

网友C:
如果转化成字节是不是更加占用空间呢

网友D:
在c语言中bit操作和字节操作占用的空间是一样的吗

网友E:
高级语言有位并的操作 不知道c有没有了

网友F:
我倒是觉得按照bit进行判断还要简单一些

网友G:
unsigned int combined;
combined = bitVar1 << 8 | bitVar2 << 4 | bitVar3;

网友H:
假设你有多个布尔类型的位变量(比如bool bit1, bit2, bit3, ..., bitN),并且你有一个足够大的整型变量(如unsigned int combined)来存储这些位变量,可以按照以下方式操作:

C
#include <stdio.h>

// 假设已定义的位变量
bool bit1 = true;
bool bit2 = false;
bool bit3 = true;
// ... 其他位变量

// 定义一个整型变量用于组合所有位
unsigned int combined;

// 将位变量按顺序合并到combined中
combined  = (bit1 << 0); // 把bit1放在最低位
combined |= (bit2 << 1); // 把bit2放在次低位
combined |= (bit3 << 2); // 把bit3放在第三位
// ... 对其他位变量重复此过程,每次左移适当的位数

printf("Combined value: %u\n", combined);

网友I: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int x = 0b101010;  // x 是一个示例变量
    int n = 3;  // 我们想提取第3位(从右往左数)
    int y;
    y = (x >> n) & 1;  // 右移n位然后与1进行位与操作,提取第n位的值
    printf("The value of y is: %d\n", y);
    return 0;
}

网友J:
位运算通常用于低级编程或需要对内存进行精细操作的场景。

网友K:
使用掩码(masks)是一种更清晰的方法

网友L:
可以使用它们来组合和提取位:

按位或(Bitwise OR):| 运算符可以用来组合位。如果两个相应的位中至少有一个为1,那么结果的相应位就设置为1。

按位与(Bitwise AND):& 运算符可以用来检查两个变量中相应的位是否都为1。

按位异或(Bitwise XOR):^ 运算符可以用来比较两个变量中相应的位是否不同。

左移(Left Shift):<< 运算符可以将所有位向左移动指定的位数。

右移(Right Shift):>> 运算符可以将所有位向右移动指定的位数。

按位非(Bitwise NOT):~ 运算符可以用来翻转所有位。

网友M:
通过位运算来实现。

网友N:
可以使用位运算(bitwise operations)。

网友O:
在C语言中,可以使用位运算将多个位变量合并成一个变量来存储。

网友P: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 假设你有三个布尔变量
    int bit1 = 1; // true
    int bit2 = 0; // false
    int bit3 = 1; // true

    // 你可以使用移位和按位或操作来组合这些位
    int combined = (bit1 << 2) | (bit2 << 1) | bit3;

    // 但是,上面的代码可能不是你想要的,因为它没有正确地对齐位。
    // 更好的方法是为每个位分配一个不同的位位置。
    int combined_correct = (bit1 << 2) | (bit2 << 1) | (bit3 << 0);

    // 实际上,你通常想要这样做:
    int mask1 = 1 << 2; // 0100
    int mask2 = 1 << 1; // 0010
    int mask3 = 1 << 0; // 0001

    int combined_using_masks = (bit1 ? mask1 : 0) | (bit2 ? mask2 : 0) | (bit3 ? mask3 : 0);

    // 打印结果
    printf("Combined using shifts: %d\n", combined_correct);       // 应该是 5 (101 in binary)
    printf("Combined using masks: %d\n", combined_using_masks);   // 也应该是 5 (101 in binary)

    return 0;
}

网友Q:
要将多个位变量转换成一个变量,可以使用按位或运算符(|)将它们连接在一起。按位或运算符会将两个数的二进制表示进行比较,如果任一数的某位为1,则结果的对应位也为1。

网友R:
如果要处理的位变量超过8位,可以使用其他数据类型(如unsigned int、unsigned long等)或数组来存储。

网友S:
如果要将多个位变量转换并存储到一个整型变量中,通常可以通过位操作来实现。

网友T:
使用了位左移运算符 << 和 按位或运算符 |= 来分别将每个位变量移动到正确的位置

网友U:
可以使用位操作符将多个位变量转换成一个变量来存储。

网友V:
将得到的combined_var变量存储在适当的位置,例如另一个变量或存储器中。

网友W:
通常是通过使用位或(|)和位与(&)运算符来实现的。

网友X:
可以通过定义一个无符号字符型变量(unsigned char)并使用位运算符(如&、|、~等)来设置和清除特定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