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C电池供电与二极管

楼主(2024-01-21):
在一些用到RTC的场合,常会遇到这样的供电电路。这个电路从原理上看是没问题的,但是要注意VBAT与V3.3V之间的二极管的选择。注意最好不要用肖特基二极管,为什么呢?
肖特基二极管的反向电流一般都是mA级的,在系统不工作的时候,RTC电池就会通过二极管将电供到3.3V的系统中,一般RTC的电池也就是几十个mAh,很快就用光了。而普通的二极管,比如1N4007,反向漏电流是uA级的,比较合适。

网友A:
楼主的图片目前看不了 还是需要重新编辑一下

网友B:
为什么我们不使用专门的供电芯片呢

网友C:
这两个引脚之间必须要跨接二极管吗

网友D:
这个电池是可充电的锂电池吗?

网友E:
使用哪种二极管 还是得看电流值哈

网友F:
为什么需要使用肖特基二极管而不是其他种类的二极管呢

网友G:
常见的电池类型包括CR2032、CR1220等,选择时需要考虑电池的容量、电压、尺寸等因素。

网友H:
在选择二极管时,需要考虑电路的工作电压和电流等参数,以确保其能够正常工作并保护RTC电路。

网友I:
电源线路中的电容和电阻应选择适当的规格,以降低整个电路的功耗,并保持RTC的稳定性。

网友J:
在为二极管供电时,需要限制流过二极管的电流,以防止二极管过热或损坏

网友K:
如果RTC电池的电压过高,可能会导致二极管损坏;如果电压过低,可能无法为二极管提供足够的电流。

网友L:
RTC电池的电压与二极管的电压匹配。

网友J:
选择适合的肖特基二极管或整流二极管,以确保其正向导通电压和反向截止电压满足电路要求。

网友M:
RTC电池供电时需要注意二极管的选择、电流漏电问题以及确保准确的时间基准。

网友N:
在选择RTC电池和二极管时,请参考它们的数据手册,确保电压和电流参数匹配。

网友O:
选择的二极管应能承受实际电路中的电压峰值

网友P:
在可能的情况下,采用升压电路为RTC提供稳定的工作电压,这可以确保RTC在低电压条件下也能正常工作。

网友Q:
在RTC电池和二极管组成的电路中,可能会存在电磁干扰。

网友R:
为了确保在主电源供电时不会通过二极管对电池进行充电

网友S:
常用的二极管型号如IN4148或BAT54C都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T:
在高温环境中使用RTC电路时,需要特别注意电源的散热和设计。

网友U:
正向电压降要小,以尽量延长电池的工作时间。

楼主:
考虑限流电阻大小

网友V:
在RTC电路中,二极管通常用于隔离电池和主电源,防止电池电流逆流到主电源中

网友W:
当主电源断开时,二极管必须能有效地阻断电流回流,防止备用电池的能量被消耗。因此,反向漏电流应该非常小。

网友X:
在RTC电池供电电路中使用二极管时,主要关注点在于降低能耗、保护电池不被过度放电或反向充电以及保证长期可靠的运行性能。

网友Y:
理想情况下,二极管的正向压降应该尽可能低,以减少能量损耗。

网友T:
二极管的反向漏电流要尽可能小,以免在长时间待机状态下造成不必要的电池消耗。

网友Z:
在选择二极管时需注意其反向漏电流特性,避免因选用不当的二极管导致电池电量迅速耗尽。

网友AA:
这样设计的好处是保证了主电源电压的稳定性,同时在主电源失效时为芯片提供了可靠的备用电源。

网友AB:
可以通过优化电路设计、使用低功耗器件、控制时钟频率等方式实现。

网友AC:
在设计RTC的供电电路时,应确保电路能够支持RTC芯片在低功耗模式下的正常工作。

网友AD:
可以有效提升RTC电池供电系统的稳定性和耐用性

网友AE:
一些可能的问题包括不恰当的限流电阻大小、电容漏电、或者RTC芯片自身的功耗问题。限流电阻的大小需要仔细计算,既要满足限流要求,又不能因为阻值过大影响RTC芯片的正常工作。

网友X:
RTC模块通常有两个电源输入端子,一个是主电源,另一个是备用电池。这两个电源之间需要通过二极管连接,以便在主电源断电时,备用电池能够无缝接管供电任务。

网友AD:
二极管应能处理预期通过的电流,而不至于过热或损坏。

网友AF:
可能需要额外的电容来平滑电源输出,尤其是在电源切换的瞬间,以避免由于电压波动导致的RTC计时错误。

网友AG:
在将RTC电池和二极管连接到其他电子设备时,需要确保接口电平兼容。

网友AH:
通常会在电池和RTC之间连接一个方向导通的二极管,通常是肖特基二极管或者低正向压降的普通硅二极管。

网友G:
二极管具备较低的正向压降和较小的反向漏电流,适合用于RTC的电池供电线路中。

网友S:
在主电源断电时,电池能够自动切换为供电电源。

网友AI:
可以通过串联一个电阻或使用电流限制器来实现电流限制。

网友AJ: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以使用电磁干扰抑制技术,如添加滤波器、使用屏蔽罩等。

网友S:
正确选择和配置二极管对于保证RTC模块的稳定性和准确性至关重要。

网友AK:
漏电小,免得关机时额外消耗电池。

网友AL:
通常需要一个备用电池来在主电源断电时保持时钟的运行。

网友T:
在RTC电路中,二极管的主要作用是防止电池逆向放电

网友AM:
电路设计及元件质量都会影响RTC供电系统的整体性能。

网友AN:
需要考虑电源的浪涌保护,防止电压波动对RTC电路造成损害。

网友AO:
使用的二极管应具有良好的质量和长期稳定性

网友AP:
需要尽可能降低RTC电路的功耗。

网友AB:
理想的二极管应该具有很低的正向电压降以减小电池的功耗,同时反向漏电流要尽可能小以减少电池的损耗。

网友AF:
1N4148是一种比较合适的选择,因为它具有较小的正向压降和适宜的反向漏电流。

网友AQ:
在使用二极管为RTC电池供电时需要注意避免高温环境、考虑限流电阻大小、保证RTC芯片品质、考虑电池类型、考虑电路板质量

网友AR:
选择二极管时,需要考虑其正向电压降和反向漏电流。

网友AS:
在RTC电池供电中,二极管的选择和使用都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AT:
选择的二极管应能承受实际电路中的电压峰值,以确保其在高电压下的安全运作。

网友O:
由于RTC的功耗非常低,所选用的二极管必须具有非常低的正向压降(VF),以减少能量损耗并最大限度地延长电池寿命。

网友Y:
二极管应连接在RTC电路的正极和电源正极之间

网友I:
为了进一步降低功耗,可以在RTC电路中集成电源管理功能,例如使用低功耗的RTC芯片和电源管理IC。

网友AU:
处理电池时要防止短路、过热等危险情况。

网友AV:
二极管的正向电压降和反向电流等参数也应符合实际要求。

网友AW:
可以考虑采用肖特基二极管或双二极管设计来减少压降和漏电流问题。

网友AX:
在RTC电路中添加一个二极管,可以使得芯片只能由主电源供电,在主电源失效时备用电源才能供电。

网友AY:
对于二极管的选择至关重要,它用于隔离系统电源和RTC电池,防止电池向系统电源倒流。

网友:
在主电源正常供电时,二极管阻止电池电压向电源回流。

网友AZ:
在电源稳定性较差的情况下,可能会导致实时时钟的精度降低或者二极管的工作状态不稳定。

网友BA:
主电源正常供电时,二极管的正向电压控制备用电源电压不会进入RTC芯片。当主电源失效时,二极管的反向电压导通,备用电源才能供电RTC芯片。

网友BB(2024-03-01):
二极管应该能够处理预期的电流而不会过热或损坏。

网友BC:
我需要在这两个引脚上连接一个二极管吗

网友BD:
RTC电池的电压与二极管的电压相匹配。

网友BE:
这种设计的优点是保证了主电源电压的稳定,在主电源故障的情况下为芯片提供可靠的备用电源。

网友BF:
可能需要额外的电容器来平滑输出功率,特别是在电源开关时刻,以避免电压波动引起的RTC定时错误。

网友BG:
电源电路中的电容和电阻器应选用合适的规格,以降低整个电路的功耗,保持RTC的稳定性。

网友BH:
在给RTC电池供电时,要注意二极管的选择,漏电流问题,保证准确的时间参考。

网友BI:
正确选择和配置二极管对于保证RTC模块的稳定性和精度至关重要。

网友BJ:
It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optimizing circuit design, using low-power devices, controlling clock frequency, and other methods。

网友BK:
通常,在主电源停电的情况下,需要一个备用电池来保持时钟的运行。

网友BL(2024-04-12):
理想的二极管应该有一个非常低的正向电压降,以减少电池的功耗,而反向泄漏电流应该尽可能小,以减少电池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