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用ASM1117-3.3给单片机供电,使用3.7V锂电池可以正常工作吗

楼主(2024-01-21):
准备做个模块,如果用1117给单片机提供3.3V供电,那么给1117用3.7V锂电池可以正常工作吗?
查了一下资料,锂电池的正常电压为4.2V,有人说1117的输入要比输出高1.3V才能工作,这样就要大于4.6V才行,不知道我这么做用锂电池是否可以正常供电?

网友A:
实测是可以的。

网友B:
印象里LDO压差不够是直通的。
MCU标称3.3实际2点及到4点几都能跑。

网友C:
实际测试,是可以工作的

网友D:
根据手册不是很适合,但是实际测试是可以的。

网友E:
完全可以

网友F:
这个可以的

网友G:
可以的,差一点没关系

网友H(2024-02-25):
应该是可以的,这些值都是有一定波动范围的

网友I:
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J:
必须可以的

网友K(2026-02-06):
ASM1117-3.3 的典型压差是 1V,最大压差 1.2V

网友L:
给 3.7V 电池升压到 5V,再用 AMS1117 降到 3.3V。

网友M:
LDO 稳压器要想稳定输出 3.3V 电压,输入电压必须高于输出电压一定的数值,这个差值叫做 压差。

网友N:
RT9013-33GB

网友O:
ASM1117 线性稳压对电容敏感,少了会输出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