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C语言的库函数

楼主(2024-01-21):
一、数学函数

调用数学函数时,要求在源文件中包下以下命令行

#include <math.h>

函数原型说明

功能

返回值

说明

int abs( int x)

求整数x的绝对值

计算结果

double fabs(double x)

求双精度实数x的绝对值

计算结果

double acos(double x)

计算cos-1(x)的值

计算结果

x在-1~1范围内

double asin(double x)

计算sin-1(x)的值

计算结果

x在-1~1范围内

double atan(double x)

计算tan-1(x)的值

计算结果

double atan2(double x)

计算tan-1(x/y)的值

计算结果

double cos(double x)

计算cos(x)的值

计算结果

x的单位为弧度

double cosh(double x)

计算双曲余弦cosh(x)的值

计算结果

double exp(double x)

求ex的值

计算结果

double fabs(double x)

求双精度实数x的绝对值

计算结果

double floor(double x)

求不大于双精度实数x的最大整数

double fmod(double x,double y)

求x/y整除后的双精度余数

double frexp(double val,int *exp)

把双精度val分解尾数和以2为底的指数n,即val=x*2n,n存放在exp所指的变量中

返回位数x

0.5≤x<1

double log(double x)

求㏑x

计算结果

x>0

double log10(double x)

求log10x

计算结果

x>0

double modf(double val,double *ip)

把双精度val分解成整数部分和小数部分,整数部分存放在ip所指的变量中

返回小数部分

double pow(double x,double y)

计算xy的值

计算结果

double sin(double x)

计算sin(x)的值

计算结果

x的单位为弧度

double sinh(double x)

计算x的双曲正弦函数sinh(x)的值

计算结果

double sqrt(double x)

计算x的开方

计算结果

x≥0

double tan(double x)

计算tan(x)

计算结果

double tanh(double x)

计算x的双曲正切函数tanh(x)的值

计算结果

二、字符函数

调用字符函数时,要求在源文件中包下以下命令行:

#include <ctype.h>

函数原型说明

功能

返回值

int isalnum(int ch)

检查ch是否为字母或数字

是,返回1;否则返回0

int isalpha(int ch)

检查ch是否为字母

是,返回1;否则返回0

int iscntrl(int ch)

检查ch是否为控制字符

是,返回1;否则返回0

int isdigit(int ch)

检查ch是否为数字

是,返回1;否则返回0

int isgraph(int ch)

检查ch是否为ASCII码值在ox21到ox7e的可打印字符(即不包含空格字符)

是,返回1;否则返回0

int islower(int ch)

检查ch是否为小写字母

是,返回1;否则返回0

int isprint(int ch)

检查ch是否为包含空格符在内的可打印字符

是,返回1;否则返回0

int ispunct(int ch)

检查ch是否为除了空格、字母、数字之外的可打印字符

是,返回1;否则返回0

int isspace(int ch)

检查ch是否为空格、制表或换行符

是,返回1;否则返回0

int isupper(int ch)

检查ch是否为大写字母

是,返回1;否则返回0

int isxdigit(int ch)

检查ch是否为16进制数

是,返回1;否则返回0

int tolower(int ch)

把ch中的字母转换成小写字母

返回对应的小写字母

int toupper(int ch)

把ch中的字母转换成大写字母

返回对应的大写字母

三、字符串函数

调用字符函数时,要求在源文件中包下以下命令行:

#include <string.h>

函数原型说明

功能

返回值

char *strcat(char *s1,char *s2)

把字符串s2接到s1后面

s1所指地址

char *strchr(char *s,int ch)

在s所指字符串中,找出第一次出现字符ch的位置

返回找到的字符的地址,找不到返回NULL

int strcmp(char *s1,char *s2)

对s1和s2所指字符串进行比较

s1<s2,返回负数;s1= =s2,返回0;s1>s2,返回正数

char *strcpy(char *s1,char *s2)

把s2指向的串复制到s1指向的空间

s1 所指地址

unsigned strlen(char *s)

求字符串s的长度

返回串中字符(不计最后的'\0')个数

char *strstr(char *s1,char *s2)

在s1所指字符串中,找出字符串s2第一次出现的位置

返回找到的字符串的地址,找不到返回NULL

四、输入输出函数

调用字符函数时,要求在源文件中包下以下命令行:

#include <stdio.h>

函数原型说明

功能

返回值

void clearer(FILE *fp)

清除与文件指针fp有关的所有出错信息

int fclose(FILE *fp)

关闭fp所指的文件,释放文件缓冲区

出错返回非0,否则返回0

int feof (FILE *fp)

检查文件是否结束

遇文件结束返回非0,否则返回0

int fgetc (FILE *fp)

从fp所指的文件中取得下一个字符

出错返回EOF,否则返回所读字符

char *fgets(char *buf,int n, FILE *fp)

从fp所指的文件中读取一个长度为n-1的字符串,将其存入buf所指存储区

返回buf所指地址,若遇文件结束或出错返回NULL

FILE *fopen(char *filename,char *mode)

以mode指定的方式打开名为filename的文件

成功,返回文件指针(文件信息区的起始地址),否则返回NULL

int fprintf(FILE *fp, char *format, args,…)

把args,…的值以format指定的格式输出到fp指定的文件中

实际输出的字符数

int fputc(char ch, FILE *fp)

把ch中字符输出到fp指定的文件中

成功返回该字符,否则返回EOF

int fputs(char *str, FILE *fp)

把str所指字符串输出到fp所指文件

成功返回非负整数,否则返回-1(EOF)

int fread(char *pt,unsigned size,unsigned n, FILE *fp)

从fp所指文件中读取长度size为n个数据项存到pt所指文件

读取的数据项个数

int fscanf (FILE *fp, char *format,args,…)

从fp所指的文件中按format指定的格式把输入数据存入到args,…所指的内存中

已输入的数据个数,遇文件结束或出错返回0

int fseek (FILE *fp,long offer,int base)

移动fp所指文件的位置指针

成功返回当前位置,否则返回非0

long ftell (FILE *fp)

求出fp所指文件当前的读写位置

读写位置,出错返回 -1L

int fwrite(char *pt,unsigned size,unsigned n, FILE *fp)

把pt所指向的n*size个字节输入到fp所指文件

输出的数据项个数

int getc (FILE *fp)

从fp所指文件中读取一个字符

返回所读字符,若出错或文件结束返回EOF

int getchar(void)

从标准输入设备读取下一个字符

返回所读字符,若出错或文件结束返回-1

char *gets(char *s)

从标准设备读取一行字符串放入s所指存储区,用’\0’替换读入的换行符

返回s,出错返回NULL

int printf(char *format,args,…)

把args,…的值以format指定的格式输出到标准输出设备

输出字符的个数

int putc (int ch, FILE *fp)

同fputc

同fputc

int putchar(char ch)

把ch输出到标准输出设备

返回输出的字符,若出错则返回EOF

int puts(char *str)

把str所指字符串输出到标准设备,将’\0’转成回车换行符

返回换行符,若出错,返回EOF

int rename(char *oldname,char *newname)

把oldname所指文件名改为newname所指文件名

成功返回0,出错返回-1

void rewind(FILE *fp)

将文件位置指针置于文件开头

int scanf(char *format,args,…)

从标准输入设备按format指定的格式把输入数据存入到args,…所指的内存中

已输入的数据的个数

五、动态分配函数和随机函数

调用字符函数时,要求在源文件中包下以下命令行:

#include <stdlib.h>

函数原型说明

功能

返回值

void *calloc(unsigned n,unsigned size)

分配n个数据项的内存空间,每个数据项的大小为size个字节

分配内存单元的起始地址;如不成功,返回0

void *free(void *p)

释放p所指的内存区

void *malloc(unsigned size)

分配size个字节的存储空间

分配内存空间的地址;如不成功,返回0

void *realloc(void *p,unsigned size)

把p所指内存区的大小改为size个字节

新分配内存空间的地址;如不成功,返回0

int rand(void)

产生0~32767的随机整数

返回一个随机整数

void exit(int state)

程序终止执行,返回调用过程,state为0正常终止,非0非正常终止

网友A(2024-04-05):
每个库函数都有与之对应的头文件,其中包含了该函数的声明。在使用某个库函数之前,必须确保在源代码文件中包含了相应的头文件。例如,如果你要使用printf函数,你需要包含stdio.h头文件。

网友B:
一些库函数会分配或释放内存,如malloc()、calloc()、realloc()和free()等

网友:
在使用库函数之前,需要在源代码中包含相应的头文件。头文件中包含了函数的原型,编译器可以根据函数原型来检查函数调用的正确性。

网友C:
许多库函数在遇到错误时会返回特殊的值,比如NULL指针或特定的整数值。你应该检查这些返回值,并采取适当的措施来处理可能出现的错误。

网友D:
许多库函数在执行失败时会设置全局变量errno来指示错误原因。调用者需要检查errno的值来处理错误。

网友E:
使用库函数前,需要包含相应的头文件,这些头文件中包含了函数的原型声明,这是编译器进行正确类型检查的依据。

网友F:
在使用库函数之前,务必仔细阅读其文档或手册,了解函数的参数类型和数量,以及返回值类型和含义。错误的参数类型或数量可能导致编译错误或运行时错误。

网友G:
调用库函数时,需要按照函数的声明进行参数传递,并且要保证参数的类型和数量与函数声明中的一致

网友:
在C语言中,函数名是区分大小写的。因此,在编写代码时,要确保函数名的大小写与头文件中声明的函数名完全一致。

网友H:
每个库函数都定义在某个头文件中。为了使用这些函数, 需要在源文件的开头包含相应的头文件。例如,要使用printf函数,你需要包含stdio.h头文件。

网友I:
许多库函数在出错时会设置特定的错误码或返回特定的错误值。在使用这些函数时,你应该检查这些错误码或返回值,以便在出现错误时采取适当的措施。

网友J:
许多库函数在发生错误时会返回特定的错误代码或设置全局变量errno。在使用库函数时,要关注可能的错误情况,并根据需要对错误进行处理。

网友K:
调用库函数时,必须提供正确类型和数量的参数。错误的参数类型或数量可能导致运行时错误或未定义行为。

网友L:
虽然库函数通常是为了方便而设计的,但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可能不如手动编写的代码高效。在性能敏感的应用中,你可能需要权衡使用库函数还是自行实现功能。

网友M:
某些标准库函数在不同的编译器或平台上可能有不同的行为,这对于编写可在多个环境中运行的代码至关重要。strtok 函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在多线程环境中可能不安全,因为它使用了静态内部存储。

网友N:
在使用涉及动态内存分配的库函数(如malloc、calloc、realloc等)时,务必确保在适当的时候释放已分配的内存,以避免内存泄漏。

网友O:
常用的主要还是数学库函数

网友J:
某些库函数可能会动态分配内存,比如使用malloc或calloc函数。在这种情况下,你需要确保在不再需要这些内存时使用free函数释放内存,以避免内存泄漏。

网友P:
库函数可能会抛出异常,如文件读写错误、内存分配失败等。

网友Q:
头文件中不仅包含了函数声明,还包含了函数原型,即函数的签名,包括函数的返回类型、函数名以及参数的类型和顺序。理解函数原型有助于你正确使用函数,特别是当你需要传递参数给函数时。

网友R:
在定义和使用库函数时,需要注意一些库函数可能需要带参数的宏定义,比如printf、scanf等函数需要带有格式字符串的参数。

网友K:
对于动态内存分配的库函数(如malloc、calloc、realloc、free),需要确保正确使用,避免内存泄漏或悬垂指针。

网友S:
对于处理字符串、数组等数据的库函数,需要特别注意边界条件,避免缓冲区溢出等安全问题。

网友T:
库函数在执行过程中可能会设置错误码,这些错误码通常会存储在全局变量errno中。这个变量指向一个静态分配的字符串,该字符串包含了错误信息。了解这一点对于错误处理和调试是非常有帮助的。

网友U:
某些库函数可能在时间和空间上有较高的开销,对于性能敏感的应用,需要评估和优化函数调用。

网友V:
部分库函数可能与特定的操作系统或硬件平台有关。

网友W:
当使用特定的库函数时,如strcpy,需要确保源字符串以'\0'结尾。这是因为strcpy函数会将源字符串中的'0'也复制到目标字符串中,作为复制结束的标志。

网友X:
使用库函数时需要包含相应的头文件。这是因为头文件中包含了函数的声明,告诉编译器函数的名称、参数类型以及返回值类型。例如,使用strcpy函数时,需要包含string.h头文件。

网友Y:
某些库函数可能需要传递指针作为参数,这时你需要确保传递的指针是有效的,并且指向了正确的数据类型。同时,也要注意指针和数组的区别,以及它们在函数调用时的行为。

网友Z:
如果你使用的是第三方库函数,需要确保你的代码与库函数的版本兼容。有时,库函数的实现可能会有变化,这可能会影响你的代码。

网友AA(2024-05-09):
一些库函数在时间和空间上有很高的开销,对于性能敏感的应用程序,需要对函数调用进行计算和优化。

网友AB:
有些库函数可能特定于特定的操作系统或硬件平台。

网友AC:
C语言的库函数是标准库提供的预先编写好的代码集合,包括输入/输出、数**算、内存管理等函数。它们使开发者无需从零开始编写复杂的操作。简单描述如下:提高开发效率,便于复杂功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