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定点格式PID算法你会吗?

楼主(2024-01-21):
PID(Proportional-Integral-Derivative)是一种常用于控制系统的算法,通过对系统的反馈进行调整,使系统的输出达到期望值。定点格式是一种用于在计算机中表示和处理小数的方法,通常在嵌入式系统和一些资源受限的环境中使用。

定点格式PID算法是将PID控制器的参数和计算结果表示为定点数,而不是浮点数。在嵌入式系统中,浮点数运算可能会消耗较多的资源,因此使用定点数可以提高效率。
以下是定点格式PID算法的基本概述:

Proportional (P):比例项

计算误差(期望值与实际值之差)的比例,并乘以比例增益(Proportional Gain,通常用Kp表示)。
表达式:P = Kp * Error
Integral (I):积分项

累积误差的总和,并乘以积分增益(Integral Gain,通常用Ki表示)。
表达式:I = Ki * ∑Error
Derivative (D):微分项

计算误差变化率的负数,并乘以微分增益(Derivative Gain,通常用Kd表示)。
表达式:D = Kd * (dError/dt)
总控制输出

将P、I、D项相加,得到总的控制输出。
表达式:Output = P + I + D

楼主:
在定点格式中,要注意以下几点:

精度表示: 定点数通常由整数和小数部分组成,而小数部分的位数和精度是可以调整的。选择适当的位数来表示小数部分,以平衡精度和计算效率。

溢出和饱和: 由于定点数的表示范围是有限的,可能存在溢出的问题。在进行累积运算时,需要注意是否会超出所分配的位数范围。如果超出,则可能需要进行饱和处理或者使用更高位数的表示。

参数调整: 在定点格式中,需要谨慎调整比例增益、积分增益和微分增益,以确保系统稳定性和性能。

楼主:
定点格式PID算法在嵌入式系统中广泛应用,可以用于控制温度、速度、位置等各种系统。在实际应用中,根据系统的特性和性能要求,需要对PID参数和定点表示进行调整和优化。

网友A:
用多少位小数合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