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数组越界与溢出

楼主(2024-01-21):
数组越界C语言数组是静态的,不能自动扩容,当下标小于零或大于等于数组长度时,就发生了越界(Out Of Bounds),访问到数组以外的内存。如果下标小于零,就会发生下限越界(Off Normal Lower);如果下标大于等于数组长度,就会发生上限越界(Off Normal Upper)。
C语言为了提高效率,保证操作的灵活性,并不会对越界行为进行检查,即使越界了,也能够正常编译,只有在运行期间才可能会发生问题。请看下面的代码: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int a[3] = {10, 20, 30}, i;
for(i=-2; i<=4; i++){
printf("a[%d]=%d\n", i, a[ i]);
}
return 0;
}
运行结果:a[-2]=-858993460a[-1]=-858993460a[0]=10a[1]=20a[2]=30a[3]=-858993460a[4]=-858993460
越界访问的数组元素的值都是不确定的,没有实际的含义,因为数组之外的内存我们并不知道是什么,可能是其它变量的值,可能是函数参数,可能是一个地址,这些都是不可控的。
由于C语言的”放任“,我们访问数组时必须非常小心,要确保不会发生越界。每个C语言程序员的生涯中都遇到过越界错误,因为越界错误有时候不容易发现,也不容易复现。
当发生数组越界时,如果我们对该内存有使用权限,那么程序将正常运行,但会出现不可控的结果(如上例所示);如果我们对该内存没有使用权限,或者该内存压根就没有被分配,那么程序将会崩溃。请看下面的例子: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int a[3];
printf("%d", a[10000]);
return 0;
}
在 VS2010 下运行,会出现运行时错误:

在 C-Free 5.0 下运行,会弹出程序停止工作的对话框:
每个程序能使用的内存都是有限的,该程序要访问 4*10000 字节处的内存,显然太远了,超出了程序的访问范围。这个地方的内存可能没有被分配,可能是系统本身占用的内存,可能是其它数据的内存,如果放任这种行为,将带来非常危险的后果,操作系统只能让程序停止运行。
数组溢出当赋予数组的元素个数超过数组长度时,就会发生溢出(Overflow)。如下所示:int a[3] = {1, 2, 3, 4, 5};数组长度为3,初始化时却赋予5个元素,超出了数组容量,所以只能保存前3个元素,后面的元素被丢弃。
GCC、LLVM/Clang、低版本的 VS(例如 VS2010)发现数组溢出只会给出警告,并不会报错。但是高版本的 VS(例如 VS2015、VS2017)发现数组溢出时会报错,禁止编译通过,微软终于聪明了一次。
一般情况下数组溢出不会有什么问题,顶多是丢失多余的元素。但是当以字符串的形式输出字符数组时,就会产生不可控的情况,请看下面的代码: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char str[10] = "88888888888888888888";
puts(str);
return 0;
}
在 DEV下的运行结果:

字符串的长度大于数组长度,数组只能容纳字符串的前面一部分,也就是"http://c.b",即使编译器在最后添加了'\0',它也保存不到数组里面,所以 printf() 扫描数组时不会遇到结束符'\0',只能继续向后扫描。而后面内存中的数据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字符能否识别,何时遇到'\0',这些都是不确定的。当字符无法识别时,就会出现乱码,显示奇怪的字符。
由此可见,在用字符串给字符数组赋值时,要保证数组长度大于字符串长度,以容纳结束符'\0'。
总结:能够理解数组越界和数组溢出的原因,并且在编程中注意避免。

网友A:
在c语言中 有哪种类型是可以自动扩容的呢

网友B:
我们可以添加代码对数组越界进行实时检测

网友C:
在单片机c语言中可以使用链表吗

网友D:
每次操作的时候都限定一下操作的范围就可以了吧

网友E:
如果下标大于数组长度 难道不会报错吗

网友F:
数组的越界可以实时进行监测吗

网友G:
在定义数组时,确保分配了足够的空间来容纳所需的元素。如果不确定数组大小,可以使用动态分配内存的方法,如malloc函数。

网友H:
避免数组越界与溢出的关键在于良好的编程实践

楼主:
可能使用标准库提供的安全版本函数,比如字符串操作使用strncpy()而非strcpy(),以防止缓冲区溢出。

网友I:
指针可以用来绕过数组边界,因此使用指针时必须小心,避免访问不属于数组的内存区域。

网友J:
使用标准库函数,如memcpy()、memset()等,避免手动操作数组时出现越界或溢出问题。

网友K:
在使用完数组后正确地释放内存(使用free),并避免访问已释放的内存。

网友L:
当编写处理数组的函数时,除了数组指针外还应传递数组长度,以便内部实现能正确检查边界。

网友M:
定期进行代码审查,提高代码质量,遵循安全编码实践,减少人为错误导致的数组越界问题。

网友N:
在访问数组元素之前,使用循环或条件判断来检查索引是否超出了数组范围。只有在索引合法的情况下才能访问数组元素。

网友O:
在访问数组元素时,检查数组索引是否在有效范围内。如果索引超出范围,可以抛出异常或返回错误信息。

网友P:
在C99标准中,还允许使用单个指示符为数组的两段“分配”空间。

网友Q:
在处理字符串时,使用strncpy、strncat、strncmp等带有长度参数的函数,而不是strcpy、strcat、strcmp等容易导致缓冲区溢出的函数。

网友R:
正确使用数组下标

网友S:
在使用字符数组(字符串)时,避免缓冲区溢出。确保为字符数组分配足够的空间来存储预期的字符,避免超过分配的空间。在复制字符串时,使用安全的函数(如strncpy)而不是简单的赋值运算符。

网友T:
在循环或其他操作中访问数组时,可以添加边界检查。例如,在循环中,可以在访问数组元素之前检查索引是否在有效范围内。

网友U:
在定义数组时,初始化数组的大小,确保数组的大小不会超过预期的范围。

网友V:
对于动态分配的数组,不仅要检查分配成功与否,还要确保后续使用过程中不会超出分配的内存范围。

网友W:
在访问数组元素之前,始终检查索引是否在有效范围内。例如,对于一个大小为SIZE的数组arr,在访问arr[index]之前,确保index >= 0 && index < SIZE。

网友X:
通过指针访问数组元素时,可以直接计算数组元素的偏移量,从而避免使用sizeof操作符。

网友Y:
在执行任何涉及数组下标的操作前,先进行条件判断以确认下标是否有效。

网友Z:
在访问数组元素之前,对数组的下标进行边界检查

网友Y:
在访问数组时始终使用已知的、固定的尺寸来限制下标的范围。例如,如果定义了一个长度为N的数组int arr[N],则确保所有对数组元素的访问都在0到N-1之间。

网友G:
使用指针操作数组,而不是直接使用数组名。这样可以更好地控制数组的访问范围。

网友AA:
在声明数组时,为其分配足够的空间并初始化。例如,可以将数组元素初始化为0或一个特定的值,以确保在使用数组之前其内容是已知的。

网友AB:
获取数组的长度时不要对指针应用 sizeof 操作符

网友AC:
在C语言中,有一些函数可以帮助避免数组越界和溢出。例如,使用strncpy、memcpy等函数可以确保不会超过目标数组的大小。在使用这些函数时,务必指定目标数组的大小。

网友G:
在需要大量内存或不确定需要多少内存时,使用动态内存分配

网友AA:
不要在代码中直接使用数字来表示数组的大小,而是使用有意义的常量名。这样可以使代码更容易理解和维护。

网友AD:
避免手动处理数组边界问题,可以使用一些标准库函数,如strcpy_s、strncpy_s等,在处理字符串时会自动检查边界。

网友AE:
动态分配的内存,在不再需要时,应该使用free函数释放,避免内存泄露。

网友AF:
在使用数组时,使用sizeof()函数获取数组的大小,避免手动输入数组大小

网友AE:
在设计算法和数据结构时考虑其安全性,避免因设计不当造成的间接越界问题。

网友AG:
使用#define指令或const关键字来定义数组的大小。这样做的好处是,如果你需要更改数组的大小,只需更改一处定义即可。

网友AH:
当遍历数组时,利用循环变量作为迭代器,可以减少直接下标计算导致的错误。

网友AI:
不要使用未初始化的动态内存或访问超出动态内存分配大小的区域。

网友AJ:
在使用循环访问数组元素时,确保循环的边界正确

网友X:
使用malloc()和calloc()等函数动态分配数组的内存空间,避免预先分配的数组大小不足以容纳所需的数据。

网友AK:
C11标准引入了static_assert关键字,可以用来在编译时检查数组边界条件。

网友AL:
可以编写边界检查函数来检查数组索引是否越界,并在越界情况下给出错误提示或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

网友AM:
使用循环访问数组时,使用循环变量控制访问范围,避免手动输入循环次数。

网友W:
使用一些内存安全的库函数,这些函数可以自动处理内存分配和释放,减少内存溢出的风险。

网友AH:
在编译C程序时,编译器可能会发出警告,提示可能的数组越界和溢出。注意这些警告,并根据需要修改代码以消除潜在的问题。

网友AC:
尽量在数组声明时进行初始化,这样可以在编译时发现边界错误

网友AN:
使用strncpy等安全字符串处理函数

网友AO(2024-03-01):
在执行任何涉及数组索引的操作之前,请执行条件检查以确认索引是否有效。

网友AP:
When accessing array elements through pointers, the offset of the array elements can be directly calculated to avoid using the sizeof operator。

网友AQ:
Just limit the scope of each operation, right

网友AR:
如果索引大于数组的长度,不会报告错误

网友AS:
阵列边界可以实时监控吗

网友AT:
在使用数组后适当地释放内存(使用free),避免访问释放的内存。

网友AU:
Do not directly use numbers to represent the size of arrays in code, but use meaningful constant names to make the code easier to understand and maintain。

网友AV:
尽量初始化数组声明,以便在编译期间检测到边界错误

网友AW:
我们可以添加实时检测数组边界的代码

网友AX(2024-04-12):
在获取数组长度时,不要将 sizeof 运算符应用于指针

网友AY:
在设计算法和数据结构时应考虑到安全性,以避免由于设计不当而造成的间接跨越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