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删除字符串多余的字符

楼主(2024-01-21):
算法题目:手动输入一个字符串,删除过滤掉不是英文字母的字符,并输出过滤后的字符串。

编程思路

编程思路:

1、用函数fgets实现,从键盘输入一个字符串;

2、逐一判断字符串中,每个字符是否是“A到Z”和“a到z”字符,如果是保留,不是删除。

3、输出过滤后的字符串。

程序范例

#include<stdio.h>

int main()

{

    char niu[60];

    int i, j;

    printf("请输入一个字符串: ");

    fgets(niu, (sizeof niu/sizeof niu[0]), stdin);

    for(i=0;niu!='\0';++i)

    {

    while (!( (niu >= 'a' && niu <= 'z') || (niu >= 'A' && niu <= 'Z') || niu == '\0') )

        {

            for(j = i; niu[j] != '\0'; ++j)

            {

                niu[j] =niu[j+1];

            }

            niu[j] = '\0';

        }

    }

    printf("输出结果: ");

    puts(niu);

    return 0;

}

网友A:
这个跟需要删除的字符的种类不同 算法也会不同

网友B:
感觉这个程序里边最关键的是如何正确识别特殊字符

网友C:
当前思路仅仅针对于普通的英文字母

网友D:
如何应对输入的字符是非法字符呢

网友E:
这里输入端是使用的什么形式的接口呢

网友F:
这个程序只能提供一种思路 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实用的程序

网友F:
应该判定的完善一点 比如 如果输入的是两个以上字符怎么办呢

网友G(2024-03-04):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 函数原型声明
void removeDuplicateChars(char *str);

int main() {
    char myString[] = "aabbbcccddeee";
    printf("Original string: %s\n", myString);

    removeDuplicateChars(myString);
    printf("Processed string: %s\n", myString);

    return 0;
}

// 删除字符串中多余的字符(即连续的重复字符)
void removeDuplicateChars(char *str) {
    if (str == NULL) {
        return;
    }

    int length = strlen(str);
    if (length <= 1) {
        return;
    }

    char *writePtr = str; // 指向当前写入位置的指针
    char *readPtr = str;  // 指向当前读取位置的指针

    while (*readPtr) {
        // 如果当前字符与前一个字符不同,则写入
        if (*readPtr != *(readPtr - 1)) {
            *writePtr++ = *readPtr;
        }
        readPtr++; // 无论如何都向前移动读取指针
    }

    // 在字符串末尾添加空字符以标记字符串结束
    *writePtr = '\0';
}

网友H:
删除字符串的前导空白符和后随空白符,以及非空白字符之间的连续多个空白符,只保留一个。

网友I:
可以使用指针直接操作字符串,删除多余的字符。例如,可以遍历字符串,找到需要删除的字符,并将其后面的字符向前移动。

网友J:
手动遍历字符串,查找并替换所有不需要的字符(如空格、制表符等)为空字符('\0')。

网友K:
首先计算字符串str1的长度,然后使用strncpy()函数将str1中的字符复制到str2中,最后在str2的末尾添加字符串结束符'\0'。

网友L:
某些单片机开发环境提供了特定的库函数来处理字符串,这些函数可能更高效或者更适合特定硬件平台。

网友M:
在单片机编程中,有时需要删除字符串中多余的字符。这可以通过编写一个循环来实现,遍历字符串,直到遇到终止符(通常是'\0')为止。

网友L:
#include <string.h>

void removeExtraChars(char *str) {
    int len = strlen(str);
    int i;

    for (i = 0; i < len; i++) {
        if (str[i] == '\0') {
            break;
        }
    }

    for (int j = i; j < len; j++) {
        str[j] = '\0';
    }
}

网友N:
使用 strcpy 函数将目标字符串复制到一个新的字符串缓冲区,然后使用 strlen 函数计算原始字符串和新字符串缓冲区中字符的数量。最后,将新字符串缓冲区中多余的空格字符删除,直到达到所需长度。

网友O:
可以通过循环遍历字符串的方式,逐个复制字符,直到遇到字符串结束符'\0'。

网友P:
通过逐一判断字符串中的每个字符是否为“A到Z”或“a到z”,如果是则保留,否则删除。

网友Q:
许多单片机的库函数中提供了字符串处理函数,如C标准库中的strncpy()、strcat()、strcpy()等。可以利用这些函数实现删除字符串多余字符的操作。

网友R: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char str1[20] = "Hello, World!";
    char str2[20];
    int i, j;

    for(i = 0, j = 0; str1[i] != '\0'; i++) {
        str2[j] = str1[i];
        j++;
    }

    printf("str2: %s\n", str2);

    return 0;
}

网友S:
可以传入一个字符,将该字符从字符串中删除;或者传入一个下标index,将index处的字符删除;还可以传入两个下标startIndex和endIndex,将从startIndex到endIndex范围内的字符删除。

网友T:
使用两个指针 writePtr 和 readPtr 来跟踪当前写入和读取的位置

网友L:
在这个示例中,通过循环遍历字符串str1,逐个将字符复制到str2中,直到遇到字符串结束符'\0'。

网友U:
C语言中有一些字符串处理函数,如strlen()、strcpy()、strcat()等,可以用于处理字符串。例如,可以使用strlen()函数获取字符串的长度,然后使用strcpy()函数复制需要保留的字符串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