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do-while循环语句的几种用法

楼主(2024-01-21):
do-while循环语句的几种用法

C语言中,有三种循环结构基本语句for、while、do-while。

do-while语句的一般形式为:

do

{

    语句;

}while(表达式);

do-while语句功能解析:

1、先执行循环体中语句一次,然后再判定表达式的值,当值为真(非0)时,继续执行循环体语句的语句,依次类推;

2、直到表达式的值为假(为0),循环体结束。

do-while语句,有以下几种使用格式。

1、标准格式(无限循环)

do

{

  x=x+1;

}while(1);

2、非标准格式(无限循环,功能和标准格式1相同)

do

{

  x=x+1;

}while(1);

do

{

  x=x+1;

}while(-1);

do

{

  x=x+1;

}while(1.9);

以上三个循环结构语句,while后的表达式为非零常量,所以全部是无限循环语句。

3、有限循环

char i,x;

i=3;

x=1;

do

{

  x=x+1;

  i--;

}while(i);

该语句循环执行3次,语句执行结束后:i的值为0,x的值为4。

小结:

1、for语句一般用于有限循环。

2、while语句一般用于无限循环。

3、do-while语句一般不用,因为可以用while语句替换。

网友A:
没有一般用一般不用,想用哪个就用哪个,习惯问题

网友B(2024-04-05):
do {
    // 循环体
} while (循环条件);

网友C:
do-while循环的特点在于,即使循环条件一开始就为假,循环体至少也会执行一次。

网友D:
当需要从用户那里获取有效数据时,如确保用户输入的是数字而不是字母,do-while循环可以先执行一次输入,然后根据输入结果来决定是否需要重复输入过程。

网友E:
do-while循环通常用于那些至少需要执行一次循环体的场景。

网友:
在使用do-while循环语句时,需要确保循环条件的正确性。如果循环条件一开始就不满足,那么循环体将***不会执行。

网友F:
do-while循环语句在编程中是一种重要的控制结构,它允许我们在执行循环体之前先进行一次迭代,然后根据指定的条件决定是否继续执行循环体。

网友G:
在使用do-while循环语句时,需要确保循环条件能够在某个时刻满足,否则可能会导致死循环。

网友H:
虽然可以在循环体中修改循环条件,但这可能会导致代码难以理解和维护。尽量避免这种做法。

网友I:
在使用 do-while 循环处理资源(如文件、网络连接等)时,确保循环结束后正确地释放这些资源。

网友J:
结合if语句,根据条件判断是否执行循环体语句:
do {
    if (条件) {
        // 执行循环体语句
    }
} while (条件);

网友K:
在循环体中正确地更新循环控制变量,以便在适当的时候退出循环。

网友L:
do-while循环语句可以确保循环体至少执行一次,即使循环条件一开始就不满足。

网友M:
do-while循环的特点是,循环体中的代码块会先执行一遍,然后再根据条件判断是否继续执行。

网友N:
循环条件应设置为能够在某个时刻变为false,否则可能导致无限循环。

网友O:
应确保循环体和条件表达式之间有适当的逻辑关系,以避免造成无限循环。

网友B:
do-while循环语句的循环体可以包含多条语句,建议使用大括号将其括起来,以提高代码的可读性和避免潜在的错误。

网友P:
使用变量作为循环条件,通过改变变量值来控制循环次数:
int count = 0;
do {
    // 循环体语句
    count++;
} while (count < 10);

网友H:
在使用do-while循环语句时, 循环变量能够在循环体中被正确更新,否则可能会导致死循环或者错误的循环次数。

网友Q:
基本的do-while循环:这种循环结构会在每次循环开始时执行循环体,然后检查循环条件是否为真。如果条件为真,则继续执行循环体,否则退出循环。

网友R:
do-while循环语句是一种后测试循环结构,它的特点是先执行循环体,然后再判断循环条件。do-while循环语句的语法如下:

do {
    // 循环体
} while (条件表达式);

网友G:
在循环体内使用break语句,提前退出循环:
do {
    // 循环体语句
    if (条件) {
        break;
    }
} while (条件);

网友S:
条件判断时机:do-while 循环在循环体执行之后才进行条件判断。这意味着即使条件一开始是 false,循环体也至少会被执行一次。

网友T:
do-while 循环是编程中的一种循环结构,它在每次循环开始之前检查循环条件。与其他循环结构(如 while 循环)的主要区别在于,do-while 循环至少会执行一次循环体,即使循环条件最初为 false。

网友U:
do-while循环是C/C++语言中的一种循环结构,它至少会执行一次循环体,然后再根据条件表达式来决定是否继续执行。

网友V:
初始化变量:在循环开始前初始化变量。
int i = 1;
do {
    // 循环体代码
    i++;
} while (i <= 10);

网友W:
用for循环的感觉比较多

网友P:
基本用法:
do {
   // 循环体代码
} while (condition);

网友X:
在循环体内使用continue语句,跳过本次循环剩下的语句,直接进入下一轮循环:
do {
    // 循环体语句
    if (条件) {
        continue;
    }
    // 其他循环体语句
} while (条件);

网友C:
由于do-while循环语句是后测试循环,循环体内的语句至少会执行一次。因此,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在循环条件中添加特殊标记,以便在第一次循环时有条件地执行循环体语句。

网友X:
do-while 循环语句是编程中常用的一种循环结构,它的特点是先执行一次循环体,然后再检查循环条件。如果条件满足,则继续执行循环体;否则,退出循环。

网友Y:
带break的循环:
do {
   if (some_condition) {
       break;
   }
   // 其他代码
} while (condition);

网友Z:
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使用break语句来提前退出循环,特别是在循环体内部存在更复杂的逻辑时。

网友L:
带continue的循环:
do {
   if (some_condition) {
       continue;
   }
   // 其他代码
} while (condition);

网友AA:
do-while循环语句的条件表达式可以是任意类型,但建议使用布尔类型的表达式,以提高可读性。

网友M:
do-while循环至少会执行一次循环体,即使条件一开始就是假的。

网友AB:
在编程中创建菜单时,do-while循环可以确保用户至少被询问一次,即使他们的第一次响应是无效的。

网友AB:
循环体至少会执行一次,因此编写时应考虑到这一点,以避免导致不希望发生的结果。

网友AC(2024-05-07):
确保循环体和条件表达式之间存在正确的逻辑关系,以避免创建无限循环。

网友AD:
Do-while 循环至少执行循环体一次,即使条件一开始就是 fal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