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在keil下的内存分析

楼主(2024-06-19):
1. 编译生成的map文件中code , RO ,RW, ZI 表示内容

Code为程序代码部分
RO-data 表示 程序定义的常量const temp;
RW-data 表示 已初始化的全局变量
ZI-data 表示 未初始化的全局变量

Program Size: Code="18248" RO-data=320 RW-data=260 ZI-data=3952

Code, RO-data,RW-data ............flash
RW-data, ZIdata...................RAM

2. 编译生成的文件中有一个map类型的文件,使用记事本打开该文件,下滑到最下面

网友A(2024-07-29):
程序代码(Code): 存储在 Flash 存储器中。
只读数据(RO Data): 存储在 Flash 存储器中。
已初始化的全局变量(RW Data): 存储在 RAM 中。
未初始化的全局变量(ZI Data): 存储在 RAM 中,并在启动时初始化为零。

网友B:
在编译生成的 map 文件中,Code、RO-data、RW-data 和 ZI-data 表示程序的不同数据段,它们分别存储不同类型的数据。

网友C:
这个是生成烧录文件的过程

网友D(2024-08-28):
编译生成的 .map 文件是用于分析程序的内存布局和分配的文件。它提供了有关代码、数据段、未初始化数据等在内存中如何分布的信息。

网友E:
存放程序的实际代码,也就是机器指令。它通常是只读的,并存放在闪存(Flash)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