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通过写入ADC软件触发寄存器来触发ADC

楼主(2024-01-21):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3.00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Trigger ADC by writing ADC software trigger register.
*
* SPDX-License-Identifier: Apache-2.0
* [url=home.php?mod=space&uid=17282]@CopyRight[/url] (C) 2020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Micro.h"

/*---------------------------------------------------------------------------------------------------------*/
/* Define global variables and constants                                                                   */
/*---------------------------------------------------------------------------------------------------------*/
volatile uint32_t g_u32AdcIntFlag;

void SYS_Init(void)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Enable HIRC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HIRCEN_Msk);

    /* Waiting for HIRC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HIRC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HIRC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SEL_HIRC, CLK_CLKDIV0_HCLK(1));

    /* Set both PCLK0 and PCLK1 as HCLK/2 */
    CLK->PCLKDIV = (CLK_PCLKDIV_APB0DIV_DIV2 | CLK_PCLKDIV_APB1DIV_DIV2);

    /* Switch UART0 clock source to HIRC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0SEL_HIRC, CLK_CLKDIV0_UART0(1));

    /* Enable UART peripheral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 Enable ADC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ADC_MODULE);

    /* ADC clock source is PCLK1, set divider to 1 */
    CLK_SetModuleClock(ADC_MODULE, CLK_CLKSEL2_ADCSEL_PCLK1, CLK_CLKDIV0_ADC(1));

    /* Update System Core Clock */
    /* User can use SystemCoreClockUpdate() to calculate PllClock, SystemCoreClock and CycylesPerUs automatically. */
    SystemCoreClockUpdate();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GPB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GPB_MFPH = (SYS->GPB_MFPH & ~(SYS_GPB_MFPH_PB12MFP_Msk | SYS_GPB_MFPH_PB13MFP_Msk)) |
                    (SYS_GPB_MFPH_PB12MFP_UART0_RXD | SYS_GPB_MFPH_PB13MFP_UART0_TXD);

    /* Set PB.2 - PB.3 to input mode */
    GPIO_SetMode(PB, BIT2|BIT3, GPIO_MODE_INPUT);
    /* Configure the PB.2 - PB.3 ADC analog input pins. */
    SYS->GPB_MFPL = (SYS->GPB_MFPL & ~(SYS_GPB_MFPL_PB2MFP_Msk | SYS_GPB_MFPL_PB3MFP_Msk)) |
                    (SYS_GPB_MFPL_PB2MFP_ADC0_CH2 | SYS_GPB_MFPL_PB3MFP_ADC0_CH3);
    /* Disable the PB.2 - PB.3 digital input path to avoid the leakage current. */
    GPIO_DISABLE_DIGITAL_PATH(PB, BIT2|BIT3);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void ADC_FunctionTest()
{
    uint8_t  u8Option;
    int32_t  i32ConversionData;

    printf("\n");
    printf("+----------------------------------------------------------------------+\n");
    printf("|                   ADC Software trigger mode test                     |\n");
    printf("+----------------------------------------------------------------------+\n");

    /* Enable ADC converter */
    ADC_POWER_ON(ADC);

    while(1)
    {
        printf("Select input mode:\n");
        printf("  [1] Single end input (channel 2 only)\n");
        printf("  [2] Differential input (channel pair 1 only)\n");
        printf("  Other keys: exit single mode test\n");
        u8Option = getchar();

        if(u8Option == '1')
        {
            /* Set input mode as single-end, Single-cycle scan mode, and select channel 2 */
            ADC_Open(ADC, ADC_ADCR_DIFFEN_SINGLE_END, ADC_ADCR_ADMD_SINGLE_CYCLE, BIT2);

            /* Clear the A/D interrupt flag for safe */
            ADC_CLR_INT_FLAG(ADC, ADC_ADF_INT);

            /* Enable the sample module interrupt */
            ADC_ENABLE_INT(ADC, ADC_ADF_INT);  /* Enable sample module A/D interrupt. */
            NVIC_EnableIRQ(ADC_IRQn);

            /* Reset the ADC interrupt indicator and trigger sample module 0 to start A/D conversion */
            g_u32AdcIntFlag = 0;
            ADC_START_CONV(ADC);

            /* Wait ADC interrupt (g_u32AdcIntFlag will be set at IRQ_Handler function) */
            while(g_u32AdcIntFlag == 0);

            /* Disable the sample module interrupt */
            ADC_DISABLE_INT(ADC, ADC_ADF_INT);

            /* Get the conversion result of ADC channel 2 */
            i32ConversionData = ADC_GET_CONVERSION_DATA(ADC, 2);
            printf("Conversion result of channel 2: 0x%X (%d)\n\n", i32ConversionData, i32ConversionData);
        }
        else if(u8Option == '2')
        {
            /* Set input mode as differential, Single-cycle scan mode, and select channel 2 */
            ADC_Open(ADC, ADC_ADCR_DIFFEN_DIFFERENTIAL, ADC_ADCR_ADMD_SINGLE_CYCLE, BIT2);

            /* Clear the A/D interrupt flag for safe */
            ADC_CLR_INT_FLAG(ADC, ADC_ADF_INT);

            /* Enable the sample module interrupt */
            ADC_ENABLE_INT(ADC, ADC_ADF_INT);  /* Enable sample module A/D interrupt. */
            NVIC_EnableIRQ(ADC_IRQn);

            /* Reset the ADC indicator and trigger sample module to start A/D conversion */
            g_u32AdcIntFlag = 0;
            ADC_START_CONV(ADC);

            /* Wait ADC interrupt (g_u32AdcIntFlag will be set at IRQ_Handler function) */
            while(g_u32AdcIntFlag == 0);

            /* Disable the sample module interrupt */
            ADC_DISABLE_INT(ADC, ADC_ADF_INT);

            /* Get the conversion result of channel 2 */
            i32ConversionData = ADC_GET_CONVERSION_DATA(ADC, 2);
            printf("Conversion result of channel pair 1: 0x%X (%d)\n\n", i32ConversionData, i32ConversionData);
        }
        else
            return ;
    }
}

void ADC_IRQHandler(void)
{
    g_u32AdcIntFlag = 1;
    ADC_CLR_INT_FLAG(ADC, ADC_ADF_INT); /* Clear the A/D interrupt flag */
}

/*----------------------------------------------------------------------*/
/* Init UART0                                                           */
/*----------------------------------------------------------------------*/
void UART0_Init(void)
{
    /* Reset UART0 */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 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int32_t main(void)
{
    /* Init System, IP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Init UART0 for printf */
    UART0_Init();

    printf("\nSystem clock rate: %d Hz", SystemCoreClock);

    /* ADC function test */
    ADC_FunctionTest();

    /* Disable ADC IP clock */
    CLK_DisableModuleClock(ADC_MODULE);

    /* Disable External Interrupt */
    NVIC_DisableIRQ(ADC_IRQn);

    printf("Exit ADC sample code\n");

    while(1);
}
程序的主要功能是通过写入ADC软件触发寄存器来触发ADC(模数转换器)并进行采样,然后根据用户选择的输入模式输出ADC的转换结果。
/*---------------------------------------------------------------------------------------------------------*/
/* Define global variables and constants                                                                   */
/*---------------------------------------------------------------------------------------------------------*/
volatile uint32_t g_u32AdcIntFlag;
定义了一个全局变量g_u32AdcIntFlag,用于标志ADC的中断是否发生。

楼主:
系统初始化函数 SYS_Init()

void SYS_Init(void)
{
    // ...
}

此函数用于初始化系统。包括解锁保护寄存器、启用内部高速振荡器(HIRC)、配置时钟源、初始化串口通信(UART)和ADC等模块。
ADC功能测试函数 ADC_FunctionTest()
此函数用于测试ADC的功能。用户可以选择单端输入模式或差分输入模式,并选择相应的通道进行ADC转换。在函数中,通过UART输出相关信息,然后配置ADC并触发转换,等待ADC中断,并在中断发生后获取ADC的转换结果。

楼主:
DC中断处理函数 ADC_IRQHandler()
void ADC_IRQHandler(void)
{
    g_u32AdcIntFlag = 1;
    ADC_CLR_INT_FLAG(ADC, ADC_ADF_INT); /* Clear the A/D interrupt flag */
}

DC中断处理函数,在ADC转换完成时被调用。将全局变量g_u32AdcIntFlag置为1,表示ADC中断已发生,并清除ADC中断标志。

楼主:
ART初始化函数 UART0_Init()
此函数用于初始化UART0模块,包括复位UART0、配置UART0通信参数等。
main() 函数
主函数初始化系统、UART,输出系统时钟频率信息,调用ADC功能测试函数进行ADC测试,然后关闭ADC和相关时钟。

整个程序的主要流程是初始化系统、UART和ADC,然后进入ADC功能测试函数,在该函数中根据用户选择进行ADC转换,最后在主函数中关闭ADC和相关时钟。程序通过UART与用户进行交互,输出ADC转换结果。

网友A:
软件出发是一种比较灵活的方式实用ADC

网友B:
软件触发更灵活

网友C:
软件触发用的是不是更多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