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CRC-CCITT模式下计算CRC校验值

楼主(2024-01-21):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3.00
* $Revision: 2 $
* $Date: 20/05/28 4:40p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Implement CRC in CRC-CCITT mode and get the CRC checksum result.
*
* SPDX-License-Identifier: Apache-2.0
* Copyright (C) 2020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Micro.h"

void SYS_Init(void)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Enable HIRC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HIRCEN_Msk);

    /* Waiting for HIRC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HIRC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HIRC and HCLK source divide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SEL_HIRC, CLK_CLKDIV0_HCLK(1));

    /* Enable UART0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 Switch UART0 clock source to HIRC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0SEL_HIRC, CLK_CLKDIV0_UART0(1));

    /* Enable CRC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CRC_MODULE);

    /* Update System Core Clock */
    SystemCoreClockUpdate();

    /* Set PB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PB.12 and TXD=PB.13 */
    SYS->GPB_MFPH = (SYS->GPB_MFPH & ~(SYS_GPB_MFPH_PB12MFP_Msk | SYS_GPB_MFPH_PB13MFP_Msk))
                    |(SYS_GPB_MFPH_PB12MFP_UART0_RXD | SYS_GPB_MFPH_PB13MFP_UART0_TXD);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void UART0_Init(void)
{
    /*---------------------------------------------------------------------------------------------------------*/
    /* Init UART                                                                                               */
    /*---------------------------------------------------------------------------------------------------------*/
    /* Reset UART module */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
/*  MAIN function                                                                                          */
/*---------------------------------------------------------------------------------------------------------*/
int main(void)
{
    const uint16_t u16CRCSrcPattern[] = {0x3231, 0x3433, 0x3635, 0x3837};
    uint32_t i, u32TargetChecksum = 0xA12B, u32CalChecksum = 0;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peripheral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Init UART0 for printf */
    UART0_Init();

    printf("\n\nCPU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d Hz\n", SystemCoreClock);
    printf("+---------------------------------------------+\n");
    printf("|    CRC-CCITT Polynomial Mode Sample Code    |\n");
    printf("+---------------------------------------------+\n\n");

    printf("# Calculate [0x31, 0x32, 0x33, 0x34, 0x35, 0x36, 0x37, 0x38] CRC-CCITT checksum value.\n");
    printf("    - Seed value is 0xFFFF             \n");
    printf("    - CPU write data length is 16-bit \n");
    printf("    - Checksum complement disable    \n");
    printf("    - Checksum reverse disable       \n");
    printf("    - Write data complement disable  \n");
    printf("    - Write data reverse disable     \n");
    printf("    - Checksum should be 0x%X        \n\n", u32TargetChecksum);

    /* Configure CRC controller for CRC-CCITT CPU mode */
    CRC_Open(CRC_CCITT, 0, 0xFFFF, CRC_WDATA_16);

    /* Start to execute CRC-CCITT operation */
    for(i = 0; i < sizeof(u16CRCSrcPattern) / sizeof(u16CRCSrcPattern[0]); i++)
    {
        CRC_WRITE_DATA((u16CRCSrcPattern[i]));
    }

    /* Get CRC-CCITT checksum value */
    u32CalChecksum = CRC_GetChecksum();
    printf("CRC checksum is 0x%X ... %s.\n", u32CalChecksum, (u32CalChecksum == u32TargetChecksum) ? "PASS" : "FAIL");

    /* Disable CRC function */
    CLK_DisableModuleClock(CRC_MODULE);

    while(1);
}

/*** (C) COPYRIGHT 2020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
这段代码是一个用于在CRC-CCITT模式下计算CRC校验值的示例程序。以下是对程序的主要部分的解释:

初始化函数 SYS_Init 和 UART0_Init:

SYS_Init: 用于初始化系统、外设时钟和多功能IO。
UART0_Init: 用于初始化UART0模块,设置波特率为115200。
主函数 main:

系统初始化:

解锁保护寄存器,以允许对一些关键寄存器的写操作。
启用高频内部振荡器(HIRC)作为系统时钟源。
配置时钟源,将HCLK时钟源切换到HIRC,并设置HCLK分频系数为1。
启用UART0模块和CRC模块的时钟。
设置PB12和PB13引脚为UART0的RXD和TXD。
锁定保护寄存器,以防止对关键寄存器的未经授权的写入。

楼主:
UART0初始化:

复位UART0模块。
打开UART0,设置波特率为115200。
CRC校验操作:

定义一个16位的CRC源模式数组 u16CRCSrcPattern。
定义目标CRC校验值 u32TargetChecksum 和计算得到的CRC校验值 u32CalChecksum。
输出系统时钟频率和CRC-CCITT示例信息。

楼主:
配置CRC控制器:

使用 CRC_Open 函数配置CRC模块,选择CRC-CCITT模式,初始值为0xFFFF,数据长度为16位。
执行CRC操作:

使用 CRC_WRITE_DATA 将数组中的每个16位数据写入CRC模块。
使用 CRC_GetChecksum 获取计算得到的CRC校验值。
输出结果:

输出计算得到的CRC校验值。
比较计算得到的CRC校验值和目标CRC校验值,输出校验结果。
关闭CRC模块时钟:

使用 CLK_DisableModuleClock 关闭CRC模块时钟。
死循环:

在程序末尾使用 while(1) 进入死循环,保持程序持续运行。

楼主:
这个程序的主要目的是演示如何使用Nuvoton的MCU平台计算CRC-CCITT校验和。通过修改源模式数组和目标CRC校验值,你可以测试不同的输入数据和期望的校验结果。

网友A:
CRC校验在什么地方用的多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RC校验在什么地方用的多啊

验证传输数据是否出错的时候

网友C(2025-09-08):
CRC-CCITT 模式计算:初始值 0xFFFF,多项式 0x1021。数据按字节处理,每字节先与 CRC 高 8 位异或,再左移 8 位,逐位判断,若最高位为 1 则与多项式异或,循环 8 次。所有字节处理完,最终 16 位值即 CRC 校验值。

网友D:
CRC-CCITT 模式是常用循环冗余校验标准,生成多项式为X¹⁶ + X¹² + X⁵ + 1(十六进制 0x1021)。计算时先将数据后补 16 个 0,再与生成多项式按位异或运算,过程中高位为 1 则异或多项式、为 0 则移一位,最终得到 16 位余数,即 CRC 校验值,常用于串口通信、蓝牙等数据校验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