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大端模式和小端模式

楼主(2024-01-24):
ST, ni, CAN, ic, ig, AN
 一、概念及详解

  在各种体系的计算机中通常采用的字节存储机制主要有两种: big-endian和little-endian,即大端模式和小端模式。

  先回顾两个关键词,MSB和LSB:

  MSB:Most Significant Bit ------- 最高有效位
         LSB:Least Significant Bit ------- 最低有效位

  大端模式(big-edian)

  big-endian:MSB存放在最低端的地址上。

  举例,双字节数0x1234以big-endian的方式存在起始地址0x00002000中:

| data |<-- address
         | 0x12 |<-- 0x00002000
         | 0x34 |<-- 0x00002001

  在Big-Endian中,对于bit序列中的序号编排方式如下(以双字节数0x8B8A为例):

bit | 0 1 2 3 4 5 6 7 | 8 9 10 11 12 13 14 15
         ------MSB----------------------------------LSB
         val | 1 0 0 0 1 0 1 1 | 1 0 0 0 1 0 1 0 |
         +--------------------------------------------+
         = 0x8 B 8 A

  小端模式(little-endian)

  little-endian:LSB存放在最低端的地址上。

  举例,双字节数0x1234以little-endian的方式存在起始地址0x00002000中:

| data |<-- address
         | 0x34 |<-- 0x00002000
         | 0x12 |<-- 0x00002001

  在Little-Endian中,对于bit序列中的序号编排和Big-Endian刚好相反,其方式如下(以双字节数0x8B8A为例):

bit | 15 14 13 12 11 10 9 8 | 7 6 5 4 3 2 1 0
         ------MSB-----------------------------------LSB
         val | 1 0 0 0 1 0 1 1 | 1 0 0 0 1 0 1 0 |
         +---------------------------------------------+
         = 0x8 B 8 A

  二、数组在大端小端情况下的存储:

  以unsigned int value = 0x12345678为例,分别看看在两种字节序下其存储情况,我们可以用unsigned char buf[4]来表示value:
  Big-Endian: 低地址存放高位,如下:

高地址
         ---------------
         buf[3] (0x78) -- 低位
         buf[2] (0x56)
         buf[1] (0x34)
         buf[0] (0x12) -- 高位
         ---------------
         低地址

Little-Endian: 低地址存放低位,如下:

高地址
         ---------------
         buf[3] (0x12) -- 高位
         buf[2] (0x34)
         buf[1] (0x56)
         buf[0] (0x78) -- 低位
         --------------
         低地址

  三、大端小端转换方法:

  Big-Endian转换成Little-Endian如下:

#define BigtoLittle16(A)                  ((((uint16)(A) & 0xff00) >> 8) | \
                                                                    (((uint16)(A) & 0x00ff) << 8))
         #define BigtoLittle32(A)                  ((((uint32)(A) & 0xff000000) >> 24) | \
                                                                    (((uint32)(A) & 0x00ff0000) >> 8) | \
                                                                    (((uint32)(A) & 0x0000ff00) << 8) | \
                                                                    (((uint32)(A) & 0x000000ff) << 24))

  四、大端小端检测方法:

  如何检查处理器是big-endian还是little-endian?

  联合体union的存放顺序是所有成员都从低地址开始存放,利用该特性就可以轻松地获得了CPU对内存采用Little-endian还是Big-endian模式读写。

int checkCPUendian()
         {
                 union
                 {
                         unsigned int a;
                         unsigned char b;
                 }c;
                 c.a = 1;
                 return (c.b == 1);
         }

网友A:
为什么会存在这两种不同的模式呢

网友B:
程序可以自动识别大端模式和小端模式吗

网友C:
大端模式和小端模式是指在存储器中多字节数据的字节序排列方式

网友D:
在大端模式中,最高有效字节(Most Significant Byte,MSB)存储在最低的内存地址

网友E:
正常来说,在小端模式中,最低有效字节(Least Significant Byte,LSB)存储在最低的内存地址

网友F:
大端模式应用大部分是一些网络协议和文件格式要求使用大端模式,例如网络传输中的大端序列化数据

网友G:
其实,一些嵌入式系统和特定的处理器架构也会采用大端模式

网友H:
大多数个人计算机和服务器采用小端模式

网友I:
现在有米有一种方式可以把这两种方式统一起来呢

网友J:
可以通过一次读取就能检测出来是哪种模式

网友K:
一些通信协议和文件格式要求使用小端模式,例如Intel x86架构的处理器

网友L:
是否可以通过更改寄存器配置来更改大小端存储模式吗

网友M:
这两种模式的存在不利于编程的统一

网友N:
这个就看个人习惯了吧,应该没有啥特殊要求的

网友O:
在实际开发中,需要根据硬件和软件的要求选择合适的字节序排列方式,以确保数据的正确解释和交换

网友P:
在实际应用中,需要考虑与其他系统的数据交换、网络通信、文件格式等因素,因此要考虑大端或者是小端

网友Q(2024-07-31):
在大端模式下,多字节数据的最高有效字节(MSB)存储在最低地址上,而最低有效字节(LSB)存储在最高地址上。

网友R:
单片机的大端模式(Big Endian)和小端模式(Little Endian)是指数据在内存中的字节序排列方式。

网友S:
大端模式:数据的高字节存储在内存的低地址处,低字节存储在高地址处。
小端模式:数据的低字节存储在内存的低地址处,高字节存储在高地址处

网友T:
与系统的设计和指令集架构有关。

网友U:
不同的处理器架构可能采用不同的字节序,例如,Intel的x86架构采用的是小端模式,而Motorola的PowerPC架构则通常采用大端模式。

网友V:
需要在不同字节序的硬件平台上运行,就需要考虑到数据的字节序问题,必要时进行字节序转换

网友W:
大多数现代处理器都有明确的字节序定义。例如,ARM Cortex-M系列通常是小端模式,而某些其他架构如MIPS则可能是大端模式。

网友X:
大端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数据的高位(即权值较大的位)存放在内存的低地址中,数据的低位存放在内存的高地址中。例如,一个16位的数据0x1234,在大端模式下,0x12会被存放在低地址,而0x34会被存放在高地址。

小端模式:与大端模式相反,小端模式下,数据的低位存放在内存的低地址中,数据的高位存放在内存的高地址中。对于同样的16位数据0x1234,在小端模式下,0x34会被存放在低地址,而0x12会被存放在高地址。

区分单片机的大小端模式很重要,因为这直接影响到数据的存储和读取。

网友Y:
大端模式和小端模式是计算机科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对嵌入式系统开发者来说尤其重要。

网友Z:
单片机的大端模式和小端模式主要涉及到数据在内存中的存储顺序,这是两种不同的字节序格式。

网友AA:
在C语言编程中,通常不需要显式指定字节序,因为编译器会根据目标平台的字节序来决定如何存储数据。但是,如果你需要在不同字节序的系统之间传输数据,或者在字节序不确定的环境中工作,你可能需要了解如何处理字节序差异。

网友AB:
微控制器编程中,大端模式(Big-Endian)和小端模式(Little-Endian)是用于表示多字节数据类型的两种不同的字节序(byte order)方式。

网友AC:
大端模式是指将数据的高位字节存储在低地址,低位字节存储在高地址。例如,对于一个 16 位的整数 0x1234,在大端模式下,存储的顺序是 0x12 在前(低地址),0x34 在后(高地址)。
小端模式则正好相反,将数据的低位字节存储在低地址,高位字节存储在高地址。对于同样的 16 位整数 0x1234,在小端模式下,存储的顺序是 0x34 在前(低地址),0x12 在后(高地址)。

网友AD:
可以通过编写特定的代码来检查单片机的大小端模式。例如,可以通过将一个32位整数强制转换为unsigned char *类型,然后判断该地址存储的第一个字节的值来确定系统的字节序

网友AE:
这两种模式决定了多字节数据类型的字节如何在内存中分布。

网友AF:
微控制器的大端模式和小端模式主要与数据在内存中的存储顺序有关,是两种不同的字节顺序格式。

网友AG:
现在,有一种方法可以将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

网友AH(2024-09-03):
大多数个人电脑和服务器都使用小型机型

网友AI:
与系统设计和指令集架构相关。,

网友AJ:
一些通信协议和文件格式要求使用小型终端模式,如英特尔、x86架构处理器

网友AK:
我可以通过改变寄存器配置来改变大侧和小侧的存储模式吗?

网友AL:
如果您需要在具有不同端序的硬件平台上运行,您需要考虑数据的端序问题,并在必要时执行端序转换。

网友AM:
大端模式和小端模式指的是内存中多字节数据的端序排列

网友AN:
大多数个人计算机和服务器使用小型的,

网友AO:
一些通信协议和文件格式需要使用小型终端型号,例如Intel 6体系结构处理器,

网友AP:
在编译器里面可以设置的

网友AQ:
内核里面有个宏定义选项可以直接选着

网友AR:
双字节数0x1234以big-endian的方式存在起始地址

网友AS:
MSB:Most Significant Bit ------- 最高有效位

网友AT(2024-10-10):
双字节数0x1234的起始地址采用大端方式

网友AU:
大端模式和小端模式是指计算机系统存储数据时字节序的不同方式。大端模式高位字节在前,小端模式低位字节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