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这个模数隔离选用多大的电感啊?

楼主(2024-01-21):
这个是官方的开发板的原理图,没标记参数。。。选择多大的合适呢?

楼主:
另外板子上的这个有极性电容怎么标记的是C0805啊,0805的陶瓷电容不是无极性的吗?

网友A:
100MHz下50欧姆到300欧姆之间的都可以。

网友B:
加那个二极管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C:
选择适当的电感值对于模数隔离非常重要,因为它能够影响信号质量和系统稳定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另外板子上的这个有极性电容怎么标记的是C0805啊,0805的陶瓷电容不是无极性的吗? ...

是不是贴片钽电容

网友E:
200欧姆左右

网友F:
至少要50欧姆吧。

网友G:
一百来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