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芯片是不是没有啥很慢主频一说?

楼主(2024-01-21):
我看介绍好像都是MIPS的对比和存储容量的对比,DSP芯片是不是没有啥很慢主频一说?

网友A:
也有,我看也有主频介绍

网友B:
什么芯片都是有主频一说的啊

网友C:
一般来说,DSP主要是做算法处理,架构和MCU也不一样,所以不能相提并论

网友D:
应该也有主频快慢,但是主频应该影响不大

网友E:
这不是主要做算法处理么,所以主频应该不会有啥影响吧,都是用内部的算法来做

网友F:
DSP一般都是处理速度很快的啊,主频确实是一方面,但是外设也是很有优势,什么乘法器,DSP指令之类的

网友G:
数字信号处理器(DSP)芯片的主频可以从几十兆赫兹(MHz)到几千兆赫兹(GHz)不等。它们的主频取决于具体的产品线、应用场景以及制作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