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DSP芯片就很贵,MCU就很便宜?

楼主(2024-01-22):
为什么DSP芯片就很贵,MCU就很便宜?是因为性能吗?还是工艺难造?

网友A:
成本高吧

网友B:
DSP芯片的高成本是由于其高性能、专业化设计、研发和制造成本,以及对应的市场需求和应用场景决定的。虽然价格较高,但在需要处理复杂信号和执行高速运算的应用中,DSP的性能优势往往是不可替代的。

网友C:
要看应用场景,如果普通MCU满足性能,就没必要用DSC/DSP这么贵的芯片。
就像做数字电源,很多人用C2000系列DSC,但也有很多人用MCU

网友D:
成本主要还是因为工艺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