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10C6PA 系统给电2.3V,那么ADC的参考电压是否受影响。

楼主(2024-01-22):
如题,ADC参考电压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网友A:
ADC有四个参考电压:VCC/内部2.5v/内部1.5v/外部参考电压。
看你选哪个参考电压,也就是你选的参考电压不能高于你的MCU的VCC电压

网友B:
ADC(模数转换器)的参考电压是用来确定模拟输入电压与数字输出值之间的关系的重要参数,所以电压异常的重要

网友C:
参考电压必须稳定,以确保ADC的准确性和重复性

网友D:
电压的噪声会直接影响到ADC的精度,因此,需要在设计中考虑如何降低参考电压的噪声水平。

网友E:
一些参考电压源可能会受到温度变化的影响,导致参考电压的值发生变化

网友F:
参考电压源的稳定性也受到电源稳定性的影响。因此,需要确保参考电压源和ADC的电源都是稳定的

网友G:
根据应用的需求,选择合适的参考电压值和类型(内部参考电压还是外部参考电压),以确保ADC能够满足设计要求

网友H:
任何参考电压的波动都会直接影响到ADC的输出准确性。所以一定要稳

网友I:
我觉得也不用太过担心,就用个LDO就差不多了

网友J:
给2.3V的话,感觉芯片运行起来也不是状态最好的时候吧

网友K:
建议啊,在使用ADC的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参考电压的稳定性、噪声、温度漂移和电源效应,以确保ADC能够提供准确的数字输出

网友L(2024-02-27):
ADC的参考电压通常是内部产生的,并且是固定的,不受系统供电电压的直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