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030例程adc扫描连续采样累加报错

楼主:
主要是main.c和adc.h。是我配置问题吗.

楼主(2024-01-22):
adc.h报了1.jpg(unterminated conditional directive)和2.jpg(unknown name 和expected ",")里的错。 main.c里报了3.jpg(type name not allow storage class to be specified和expected“,”)里的错

楼主:
重新去下了驱动库,里面的adc.h是完整的

网友A:
提供技术支持   +   V  13554256038

网友B(2024-07-31):
在使用HC32F030系列MCU进行ADC扫描和连续采样时遇到错误,通常涉及配置问题、驱动函数的使用以及硬件设置等。

网友C(2024-10-22):
检查ADC初始化配置

网友D:
中断和DMA配置问题?

网友E:
溢出和饱和问题

网友F:
检查你的累加逻辑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