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方法]
下一代楼宇控制器 开启智能新体验

楼主(2024-01-22):
随着科技不断进步和人们对更高生活质量的追求,智能楼宇成为了未来建筑发展的重要方向。智能楼宇的出现主要是为了对楼宇环境进行智能控制和优化,应用现代传感器、网络通信、自动控制、安全防范、音频视频等先进技术,将楼宇结构、设备、服务等优化组合形成有机整体,实现节能、安全、舒适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建筑环境,进一步促进智慧城市的建设。

与此同时,城市化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也加速了对智能楼宇的需求。通过在安全、可扩展、互联的系统中使用多个数据源,可以实时执行有效的决策,从而实现更节能、更高效的环境。高精度数据使楼宇和用户之间能够实时驱动和交互,创造一个安全高效的空间,可应用于商业、住宅甚至工业等诸多领域。

图一: 楼宇控制系统

楼宇自动化系统在支持可扩展的情况下,可较大限度提高舒适性、安全性和能效。从HVAC到照明,要充分提高工作性能,就需要一个能提供精准数据和连接的复杂且可靠网络。随着楼宇控制系统逐渐本地化,可以节省时间和成本的平台解决方案应运而生,其具备的低功耗和灵活性让楼宇更易于重新配置,可满足不断变化的需求。

ADI的楼宇自动化系统技术能够应对互联设备数量激增的挑战,为实现智能楼宇提供支持。这些更小巧、可扩展的低功耗解决方案支持使用楼宇控制平台方法,在本地或更高层面上监测、控制和重新配置,不仅适合现有的楼宇网络拓扑和标准,还支持更先进的新技术。

如图二所示,楼宇自动化系统分为四层。从上往下第一层是管理层(Management Layer),服务器的设备、上层的管理技术都是在里体现,这一层可以通过电脑上的服务器查询到每个子系统当前的工作状态。

第二层是网络分发层/集成层(Integration Layer),这一层就会面对每个控制设备,集成层的子系统可能都管理着一个小系统,比如照明的系统、温度的系统、暖通的系统等等,这样既有助于分门别类的管理,也可以拓展出更复杂的系统。

接下来就是控制器层(Controller Layer),这一层已经深入到上面所说的分散控制,分布式管理最核心的设备就在这里。可以将其理解成一个现场的大脑,通过这个现场的大脑可以迅速决策。比如发现温度过高之后,通过内置的PID算法来驱动风扇更快的工作,从而将温度调低,因此楼宇控制器有大量的模拟传感器I/O

最下面一层就是传感器层(Field sensor Layer)。这一层会接大量传感器来感知到现场或整个楼宇的状态,是获取信息的关键,因此是非常重要的。其实,严格来说还有最后一个设备层,包含了压缩机等设备,这层有时也同样会接在控制器层,总而言之就是现场的设备。

图二:楼宇自动化系统

现代化的楼宇自控系统将电梯、水泵、风机、空调、暖通、照明等设备连接在一起,实现在线监控。通过设置相应传感器,行程开关自动控制温度、湿度、照明等参数。楼宇控制器(Direct Digital Controller)作为楼宇自动化的核心设备,承担着接收上位机系统设置,接收现场传感器实时数据,输出控制动作,从而实现真正的闭环控制系统。

楼宇控制器也叫数字控制器,其核心任务就是对外部的模拟量、数字量的输入/输出进行感应,因为内置了很多楼宇自动化所需要的PID控制单元,以此来控制整个系统。ADI在楼宇控制系统中有很多的产品,大致可分为Software lO10Base-T1LRS-485以及SPoE等几大类,下面会有相应的产品介绍。

ADI产品介绍

开入/开出,模拟输入/输出是楼宇控制器设备的关键信号输入输出及动作接口,传统的控制系统采用一组复杂的通道模块、模拟和数字信号转换器以及与操作面的机器、仪器和传感器进行通信的单独有线输入/输出,需要进行成本高昂且工作强度大的手动配置。

ADI推出用于楼宇控制和过程自动化的I/O芯片极大地降低了设计难度,采用通用接口应对不同的需求,大大简化硬件设计复杂度同时,为制造商和工业运营商的现场灵活配置通道功能提供了可能。

ADI合作了三十多年的技术型授权代理商Excelpoint世健,多年来基于ADI产品和解决方案组合,打造了多个贴近客户应用需求的解决方案并获得了市场的认可。针对发射链路的两种方式,世健结合当前市场重点推荐AD74412R/AD74413R

图三:AD74412R/AD74413R框图

这两款产品都具有可重构的模块通道,可快速、轻松地实现远程可灵活控制系统的设计,同时无需进行大规模的重新布线。这就极大地提高了制造商和工业运营商实现速度和灵活性,并使其能够在不大量增加成本和停机时间的情况下进行更改。

AD74412R和AD74413R是适用于楼宇和过程控制应用的四通道软件可配置输入/输出解决方案包含用于模拟输出、模拟输入、数字输入和电阻温度检测器(RTD)测量的功能,这些功能通过串行外设接口(SPI)集成在一个单芯片解决方案中。该套件采用一个16Σ-∆模数转换器(ADC)和四个可配置的13位数模转换器(DAC),可提供四个可配置输入/输出通道和一套诊断功能。AD74412R/AD74413R均包含一个高精度2.5 V的内部基准电压源用于驱动DACADC可提供多种输入/输出模式。

ADI创新连接技术:10Base-T1L

新楼宇中配备了一些先进技术,可远程控制HVAC系统、检测空间占用情况、自动控制照明并监控环境条件,从而使这些楼宇更具可持续性,同时也可提升楼宇用户的安全性与舒适度。ADI开发的先进测量、连接和处理技术,旨在提高新楼宇和现有楼宇的可持续性,助力楼宇健康发展,支持楼宇改造以重复使用双绞线基础设施,并通过10BASE-T1L以太网连接现代系统。

10Base-T1L和传统以太网最核心的区别就是双线制。常规的以太网都是三线制甚至更多,线减少就能大幅降低整个安装要求,因为传统的以太网必须要专用的网线,而10Base-T1L只要普通的双绞线就能工作,这就解决了现场布置和安装的挑战,相当于用普通双脚线也可以获得10兆以太网的速度。

图四是楼宇自动化整个通信链路过程大概的一个拓扑的结构,数据流量从上到下越来越小,但内容却越来越多。上面非常集中、流量较大,下面比较零散、流量相对偏少,中间的楼宇控制器是呈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将现场采集到的这些数字量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最后送到服务器,这里面就会存在大量通信需求。

图四:楼宇自动化通信链路过程拓扑结构简图

RS-485依旧是目前楼宇自动化里面比较主流的一个方式,在过去的几十年广泛应用于工业或民用的几乎每一个领域。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双线制,使用非常方便,而且这种菊花链(Daisy chain)的形式非常容易安装和配置,通信的速率、距离分别可达38.4kbps1.2Km

尽管RS-485在楼宇自动化里面应用比较广泛,但是技术也是需要革新的。在过去长期的市场应用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这种架构的调试难度比较大,单个设备节点故障就会影响整个总线,只能逐个退下来排查后再装上去,而实际中智能楼宇的施工面积是非常大的,无论是一个机场、体育馆还是商业建筑,这都意味着巨大的工作量。

典型的智能楼宇有控制器和各节点组成楼宇自动化系统,要想轻松连接到所有这些设备并不容易。Excelpoint世健推荐ADI公司的一款兼容IEEE 802.3cg10BASE-T1L标准的经典交换机产品——ADIN2111,可以将以太网引入点对点、环形等线路网络配置中的控制器和边缘节点,减轻了控制器的负担,让升级更容易。

ADIN2111是一款低功耗、低复杂度、双以太网端**换机它集成了10BASE-T1L PHY和一个串行外设接口(SPI)端口使用低功率受限节点,面向工业以太网应用且符合IEEE® 802.3cg-2019™以太网标准,适用于长距离10 Mbps单对以太网(SPE)

图五:ADIN2111

该交换机(直通或存储并转发)支持两个以太网端口和SPI主机端口之间的多种布线配置,为线形、菊花链或环形网络拓扑提供灵活的解决方案。此外,它还可用于非托管配置,在此配置下,该器件可自动转发两个以太网端口之间的流量。

ADIN2111支持高达1700米的电缆延伸范围,具有77 mW的超低功耗。两个PHY内核支持IEEE 802.3cg标准中定义的1.0 V p-p工作模式和2.4 V p-p工作模式,可采用1.8 V3.3 V单电源轨供电。

该器件集成了交换机、两个具有介质访问控制(MAC)接口的以太网物理层(PHY)内核以及所有相关的模拟电路、输入和输出时钟缓冲器件。该器件还包括内部缓冲队列、SPI和子系统寄存器,以及用来管理复位和时钟控制及硬件引脚配置的控制逻辑。

ADIN2111集成电压电源监控电路和上电复位(POR)电路,可提高系统级鲁棒性。用于与主机通信的4线式SPI可配置为OPEN Alliance SPI或通用SPI。两种模式均支持可选数据保护或循环冗余校验(CRC)

以太网受电方案

SPoESingle Pair Power over Ethernet)以前也被称为“数据线供电(PoDL)”,对应的设备是配合前面提到的10base-T1L做的比如客户在用了两线制的10base-T1L以太网技术后需要自供电,增加这个功能后,端节点可以在一根双绞线上既传输信号也供电源,因此面板可以做非常纤薄。自供电的端节点可以定期定时主动上报一些状态信息或报警信息,而不是只能被动接受主站访问

对此,世健推荐一款符合IEEE 802.3cg标准的单对以太网供电受电设备(PD)控制器——ADILTC91112.3V-60V的宽工作范围与极性校正相结合,使该控制器特别适合楼宇及工厂自动化应用中基于分类的系统。

图六:LTC9111框图

基于SCCP的分类可确保供电设备(PSE)仅在连接有效的PD时提供全工作电压。LTC9111在分类时利用微功耗操作最大限度降低存储电容器的要求,可驱动两个外部N通道MOSFET开关外部N通道MOSFET开关在分类和出现浪涌时从连接器隔离输出电容。

PD输入电压超过所配置类的ON电压阈值时或经过强制延迟后,电压监控器可启用外部MOSFET。在控制的GATE引脚斜升后,EN输出会发生断言输入电压降至所配置类的关闭电压阈值以下时会禁用MOSFETLTC9111利用1.6V的低启动电压为极性校正驱动一对外部低端N通道MOSFET,可减少功率损耗。

总结
综上所述,Excelpoint世健认为,ADI公司的创新技术和系统专业知识正在帮助塑造智能楼宇行业的未来,其产品和解决方案能为智能楼宇控制系统提供可配置、简易化以及高性能发展趋势的同时,也为市场未来的技术创新提供了基础,能帮助市场更好地迎接各类挑战。

网友A:
智能楼宇的出现是为了通过先进技术实现楼宇环境的智能控制和优化,以提高节能、安全、舒适性,并促进可持续发展。
智能楼宇其中应用了现代传感器、网络通信、自动控制、安全防范、音频视频等技术,将楼宇结构、设备、服务等优化组合,形成有机整体。在网络通信技术上有10Base-T1L以太网连接、RS-485和SPoE等通信技术的应用选择(取决于楼宇自动化系统的要求,例如数据传输速度、布线复杂度等。)。
其中文中提到的供电方案,包括SPoE(Single Pair Power over Ethernet)和ADIN2111的受电设备(PD)控制器。这显示了在智能楼宇中,供电方案的选择对系统的稳定性和灵活性至关重要。总结:1、智能楼宇在提升建筑性能和适应未来城市挑战中的关键作用。
2、智能楼宇是一个多学科、综合性的系统,依赖于各种先进技术的集成。
3、ADI在楼宇自动化系统中的产品,包括AD74412R/AD74413R、ADIN2111、LTC9111等。这些产品具有可配置、简易化和高性能的特点,为楼宇控制系统提供了支持。

网友B:
说到楼宇管理,我有着14年的小区楼宇管理经验,当时使用的是立林门禁,当时也算是先进了的,有5个单元门集中管理,主控有个服务器,可以看到5个单元门口的图像,也有视频对讲,但是用户门是没有可视对话的,用的了5线接入,应该是485的通信。用户入门是使用ID卡刷卡,发卡由管理员手工刷卡。经过两年使用后问题就出来了,详细如下:
1、由于线路老化,会出现误报警,值班员经常接到误报警,整夜在响,也没有人去排查,后面值班员把主控就拨了,所以好多功能就成了摆设。
2、由于线路经常被老鼠咬断,或者用户家里线路短接等等,又坏了好多。
3、由于用户的对讲机质量问题也会出现短路等等。
当时小区物业的维护非常不方便,要从很远的地方请人来查问题,费用也挺高。门禁也就停用了。
后面我被选为小区业主委员主任,我便查找资料,学会了维修立林的门禁系统。有时因为一家的问题,需要上上下下爬十几趟,一层一层,一户一户的把线路剪断,要是幸运,可能一两层就查到了,后面我就学会从中间开始断线查找(维修也需要排序的算法呀)。最后在中间添加了隔离器。有一个单元是一个门禁下面挂了5个小单元的,后面统一加装了隔离器,然后慢慢的整个门禁就正常了。
后来因为ID卡容易被复制,经管委会商量,我把原来的ID卡换成了IC卡,使用合宙的AIR202把原来的门禁单片认证卡改为网络服务器认证。同时自己开发了微信小程序可以用手机开门禁,也可以通过小程序下发小区通知。
2023年由于2G设备停用,又升级到了4G的联网。
可以说小区的楼宇管理我是最有经验的。看到了楼主的有关ADI的智能楼宇的解决方案,我感觉是切实可行的,特别是在老旧小区的改造上,他支持楼宇改造以重复使用双绞线基础设施,并通过10BASE-T1L以太网连接现代系统。这个就非常的好,原来我们想造成可视门禁,但是线路的施工就是非常大的难题。如果通过在原来的线路上升级改造,这个市场可以是说是非常巨大的。
再有小区的烟感等也跟不上时代了,需要现在的数据采集、传输报警等等的物联网升级换代,会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
希望ADI公司可以与我们合作,联合开发下一代的小区智能化的管理系统。

网友C:
翻了几遍才对这楼宇控制器有点了解,感觉这楼宇的控制实行起来很复杂,接受上位机信号而对终端设备的控制和采集末端传感设备的信号上报到上位机进行处理,这些过程的可靠性/稳定性/功耗等等都不简单,不过终将会进入智能化自动化。现在的控制器是怎么样的?下一代的控制器又突出在哪些方面?

网友D:
ADI的楼宇自动化系统技术在完全断电的情况下是如何保障安全的?因为火灾水灾的情况下肯定是断电的,这种情况下很多智能控制器都是不正常工作的

网友E:
刚刚翻了几遍,也查了百度,原来楼宇是未来的产业,楼宇自动化控制技术在中国还是一个新兴的技术领域,随着更多智能建筑的出现,将有更加先进的技术补充到这一领域中,使这一技术更加成熟、完善。

网友F:
以后应该点对点,手拉手的方式,就像蓝牙的组网方式,尽量减少拉线。做到尽量用电池和太阳能供电

网友G:
对于楼宇控制方面,我原本以为和智能家居物联相似,通过本文的了解,也能看出,楼宇控制也是采用网络拓扑结构,从上层到下层的一个控制管理,楼宇控制是一个新兴技术领域的探究方向,从中我很敬佩ADI研发人员的创新探究力,这也是我作为后辈所要始终学习的一点,楼宇控制无论从安全、能耗都有了一定的保障,但基于这种网络拓扑方式的控制,是否能在老旧小区中实现呢,例如我现在所居住的小区,网络设施并不是很齐全,这样的话这种控制器是否能在老旧小区稳定使用是否也是一个需要验证的方向,还是楼宇控制器所针对的区域对象有一定的选择性都没有指出,这也是我比较疑惑的一点,而且这种依靠网络的控制方式,固然提供了便捷,但电路故障时,维修的话是否也存在一定的影响或导致楼宇控制器受到干扰,但无论怎样,这一新颖的方式,也是未来一个趋势,希望能早日看到智能楼宇控制器在生活中实现其价值

网友:
楼宇控制是越来越智能了,ADI的方案也很好,但是更新换代容易吗?新技术想要成熟还是需要时间和大量案例,价格也要降得下来才行,国内大兴土木的年代也过去了,旧楼更新系统才是目前市场的主流吧

网友H:
楼宇自动化,经常看美国大片,一个控制中心,比如监狱,点点鼠标就能控制开门,关门,断电,监控,语音对讲,各种实时采集系统,故障切除、自动启动备用控制。。。就感觉非常的神秘、高端。
有线的无线的,看的见看不见的,大的小的,随时随地都被控制的感觉,感觉科技无处不在。
楼宇自动化是高科技的体现,大势所趋!
结合这么多年的接触,发现不管是数据采集还是执行控制,都离不开稳定高效的通讯!实际应用中,各种通讯延迟、干扰对应用影响较大。
做楼宇自动化,应该有一套非常完善的整体设计,要有各种稳定的终端设备、优良的通讯保障。这对设计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网友I:
对于楼宇自动化系统,我认为信息网络的安全防护非常重要,目前主要是以防火墙为主来开展相关的安全工作,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防火墙,对于来源不明的信息和非法的访问要进行严格控制,设立严格的入侵检测体制,严禁在系统中进行非法操作,同时对于内部的非法操作也要进行充分的管理。另外对于信息的认证工作也要重视起来,防止非法信息携带病毒攻击整个智能楼宇自控系统。除此之外,对于信息的加密、解密,以及数据库的管理工作也要做到全面而有序的开展。

网友J:
当前智能楼宇在小区,校园,医院,体育馆,会议中心,图书馆,办公大楼和博物馆有广泛应用。总的解决方案中的系统包括:消防控制系统,5g网络通信系统,空调通风系统,照明系统,排水给水系统,供电配电控制系统,燃气控制系统,电梯控制系统,防盗监控系统,消防系统,报警呼叫系统和停车门禁管理系统等。在老小区改造过程中,能否提高新产品与老设备之间的设备兼容,部分替代元件减低总方案的成本,例如:ADI的Software lO、10Base-T1L、RS-485以及SPoE等几大类。具体包括四通道软件可配置输入/输出解决方案,包含用于模拟输出、模拟输入、数字输入和电阻温度检测器(RTD)测量的功能,这些功能通过串行外设接口(SPI)集成在一个单芯片解决方案中。也进一步实现了产品的推广应用。

网友K:
这个智能楼宇目前已经在一些高档小区,以及大中型单位更衣室等场合广泛应用------某煤矿更衣室采用ADI通讯技术,将上下班人数、矿灯充电数和充电状态、各个更衣橱加热温度等数据,全部通过网络技术上传至调度室和上级监管部门。相信ADI应用一定会继续发扬光大。

网友L:
未来的智能楼宇与当前的可视门禁系统将存在显著差异,主要体现在智能化程度、系统集成性以及用户服务体验上。具体分析如下:

1. 智能化程度:未来智能楼宇的控制系统将更加智能化,能够实现建筑中所有设施和系统的相互影响和联系。这意味着未来的门禁系统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出入控制工具,而是能够与其他楼宇管理系统(如能源管理、空调新风系统等)集成,共同作用于楼宇的智能化运行。例如,通过人工智能的图像识别技术实现人脸识别门禁系统,提高安全性和便捷性。
2. 系统集成性:当前可视门禁系统多具备遥控开锁、双向对讲等基本功能,而未来智能楼宇的门禁系统将更加注重与整个楼宇自动化系统的集成。这种集成不仅包括传统的安全监控、报警系统,还可能扩展到与智能新风系统、能源监控系统等的联动,实现更高效的资源管理和应急响应。
3. 用户服务体验:未来智能楼宇将更加注重用户体验,提供更加个性化和便捷的服务。例如,门禁系统可能通过用户的移动设备进行远程控制,或者根据用户的行为习惯自动调整出入权限,甚至在用户接近时自动开门,极大提升了使用的便利性和舒适度。

总的来说,未来智能楼宇的门禁系统将在智能化程度等方面有所提升,为用户提供更加安全、便捷、舒适的居住和工作环境。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未来的智能楼宇将更加重视系统集成和用户体验,使得门禁系统成为智能楼宇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网友M:
DI的楼宇自动化系统技术能够应对互联设备数量激增的挑战,为实现智能楼宇提供支持。这些更小巧、可扩展的低功耗解决方案支持使用楼宇控制平台方法,可以更好的服务用户,带来更佳的体验享受。

网友N:
好家伙,系统好庞大。楼与子同越来越复杂了,这是不是意味着需要的维护工程越来越多了。以后有知识才有工作机会。与此同时,私人安全就更重要了。要防止黑客进入系统,盗取用户信息,进入楼宇住户的私人空间。

网友O:
通过阅读关于ADI公司在智能楼宇领域的技术创新和产品解决方案的文章,我深感现代科技正在不断推动建筑行业迈向智能化和可持续性的未来。文章中提到的ADIN2111交换机、AD74412R/AD74413R软件可配置输入/输出解决方案以及LTC9111供电受电设备控制器等产品,展示了ADI在楼宇自动化系统中的领先地位和创新能力。

首先,ADIN2111交换机以其低功耗、低复杂度的特性,采用10BASE-T1L标准,极大地简化了楼宇控制系统的设计和升级过程。其灵活的线路网络配置,为控制器和边缘节点之间提供了更加灵活的连接方式,使得系统的升级更加容易。

其次,AD74412R/AD74413R软件可配置输入/输出解决方案为楼宇控制系统提供了可重构的模块通道,通过集成多个功能,包括模拟输出、模拟输入、数字输入和电阻温度检测器(RTD)测量,进一步提高了舒适性、安全性和能效。

最后,LTC9111供电受电设备控制器则展现了ADI对于新兴技术的敏锐洞察力。其符合IEEE 802.3cg标准,采用SCCP的分类技术,实现了供电设备在连接有效的情况下提供全工作电压,使得楼宇自动化系统更加智能和节能。

总的来说,ADI的技术创新为智能楼宇领域注入了新的活力,为实现更加智能、舒适、安全和可持续的建筑环境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通过这篇文章,我对智能楼宇的未来发展趋势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期待着看到这些先进技术在实际建筑中的广泛应用。

网友O:
在文章中提到的ADIN2111交换机采用的10BASE-T1L标准具有特殊之处,以及这种标准在楼宇自动化中的应用有何优势?
ADIN2111交换机采用的10BASE-T1L标准在楼宇自动化中具有一些独特的特点和优势。
10BASE-T1L标准采用了双线制,相对于传统的以太网使用的三线制,这样的设计降低了整个安装的要求。
普通的双绞线就可以支持10BASE-T1L标准,极大地简化了现场布置和安装的难度。

网友P:
智能楼宇电气设备及仪表的供电和数据传输,能否采用SPOE这种方式,对于二线制布线非常方便,但对于常规的二总线对于负载要求非常之高,尤其是对线缆的线径要求,ADI的SPOE对于智能楼宇数据传输能否解决此问题。

网友Q:
楼宇自动化前景还行吧,可以实现对建筑物内部环境的智能化控制,提高室内空气质量、节约能源、增加舒适性。
同时,楼宇自动化还可以提供各种智能化服务,如智能停车、智能安防、智能门禁、智能灯光等。
但是也会遇到很多问题,比如如果像门禁这类设备使用电池供电的话,经常遇到电池耗电过快,一不小心电池耗完的情况,备用电池又没有随身携带,这个就很麻烦,如果使用太阳能供电的话,应该可以避免或减少这类问题吧

网友R:
楼宇自动化控制涉及面很广,比如能源,网络,监控,烟雾等,需要高精度传感器,同时也需要高宽带网络以便收集这些信息,ADI提供很多这方面的应用案例,我们工程师通过这些案例可以很方便将产品应用到未来楼宇自动化控制中。

网友:
楼宇控制涉及的外设还是挺多的,随着科技发展越来越多的新设备需要接入到现有场景中,但想要接入新设备会面临很对问题和挑战,ADI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提供和很对解决方案,自从设备端到传输层都有涉及,提供了设备的可扩展性方案。比如10BASE-T1L就可以依靠现有布线实现,免去了从新布线的麻烦。ADI解决方案能为智能楼宇控制系统提供可配置、简易化以及高性能发展趋势的同时,也为市场未来的技术创新提供了基础,能帮助市场更好地迎接各类挑战。

网友S:
原文:RS-485依旧是目前楼宇自动化里面比较主流的一个方式,在过去的几十年广泛应用于工业或民用的几乎每一个领域。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双线制,使用非常方便,而且这种菊花链(Daisy chain)的形式非常容易安装和配置,通信的速率、距离分别可达38.4kbps、1.2Km。

尽管RS-485在楼宇自动化里面应用比较广泛,但是技术也是需要革新的。在过去长期的市场应用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这种架构的调试难度比较大,单个设备节点故障就会影响整个总线,只能逐个退下来排查后再装上去,而实际中智能楼宇的施工面积是非常大的,无论是一个机场、体育馆还是商业建筑,这都意味着巨大的工作量。

建议:优化故障处理方法,提高解决问题的效率,也是产品优化的一个方向,产品的理念是不错的,但是还得结合实际应用并且反馈优化的思路,客户使用体验也是产品改良的方向

网友T:
ADI的10Base-T1L和传统以太网最核心的区别就是双线制。线减少就能大幅降低整个安装要求,因为传统的以太网必须要专用的网线,而10Base-T1L只要普通的双绞线就能工作,这就解决了现场布置和安装的挑战,相当于用普通双脚线也可以获得10兆以太网的速度。布线难度和成本将大大降低,节约成本。

网友U:
1, ADI的楼宇自动化系统技术能够应对互联设备数量激增的挑战,为实现智能楼宇提供支持。这些更小巧、可扩展的低功耗解决方案支持使用楼宇控制平台方法,在本地或更高层面上监测、控制和重新配置,不仅适合现有的楼宇网络拓扑和标准,还支持更先进的新技术。

2, 现代化的楼宇自控系统将电梯、水泵、风机、空调、暖通、照明等设备连接在一起,实现在线监控。通过设置相应传感器,行程开关自动控制温度、湿度、照明等参数。楼宇控制器(Direct Digital Controller)作为楼宇自动化的核心设备,承担着接收上位机系统设置,接收现场传感器实时数据,输出控制动作,从而实现真正的闭环控制系统。

楼宇控制器也叫数字控制器,其核心任务就是对外部的模拟量、数字量的输入/输出进行感应,因为内置了很多楼宇自动化所需要的PID控制单元,以此来控制整个系统。ADI在楼宇控制系统中有很多的产品,大致可分为Software lO、10Base-T1L、RS-485以及SPoE等几大类ADI推出的用于楼宇控制和过程自动化的I/O芯片极大地降低了设计难度,采用通用接口应对不同的需求,大大简化硬件设计复杂度同时,为制造商和工业运营商的现场灵活配置通道功能提供了可能。

3,ADI公司的创新技术和系统专业知识正在帮助塑造智能楼宇行业的未来,其产品和解决方案能为智能楼宇控制系统提供可配置、简易化以及高性能发展趋势的同时,也为市场未来的技术创新提供了基础,能帮助市场更好地迎接各类挑战。

网友V:
万物互联的时代在智能楼宇中的应用,其实有广阔的发展方向,本文很好的分析了各个层级的结构和技术方案以及技术手段,其实在每个层次都有机会,比如在传感器层,也是经常说的物理层,可以提供统一规范的接口协议,便于后续层级的应用,后面的层级忽略底层不同传感器设备的构造,以标准和协议为基准,传输层看本事了,那个技术应用的更好,就用哪个

网友W:
智能控制是一个发展大趋势,我个人觉得好多产品或者方案在多功能方面做的很好,但是我觉得对于楼宇控制来说,安全稳定性应该是放在首位的,电子控制的实现越来越普遍,好多无法预料的情况就会发生,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安全大于一切,就像生产中都是一切服从安全,所以这个方面还是要放在首位。

网友X:
花了点时间,简单通读了这篇文章,总体给我的印象是,adi是如何来解决楼宇智能化控制相关问题的?里面设计一些针对信号控制方面的芯片,比如针对发射链路的两种方式,世健结合当前市场重点推荐AD74412R/AD74413R,10Base-T1L只要普通的双绞线就能工作,这就解决了现场布置和安装的挑战,相当于用普通双脚线也可以获得10兆以太网的速度,还有想轻松连接到所有这些设备,Excelpoint世健推荐ADI公司的一款兼容IEEE 802.3cg和10BASE-T1L标准的经典交换机产品——ADIN2111,可以将以太网引入点对点、环形等线路网络配置中的控制器和边缘节点,减轻了控制器的负担,让升级更容易。看到这些企业提供的这么多富含技术创新的产品来满足市场对楼宇智能化控制的需求,也让我产生了深刻的体会,我有几个问题想探讨一下,大家不要觉得我问的问题太萌新。
既然是智能化控制,为什么不结合当前十分火热的人工智能大模型进行实现呢?
听说志辉君有一个项目,叫具身智能,不知道在这些情形中是否适用?
电源管理方面怎么没有看到智能化的方案呢?

网友Y:
阅读这篇文章让我对智能楼宇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明白了智能楼宇是未来建筑发展的重要方向,它将各种先进技术应用于建筑中,实现节能、安全、舒适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建筑环境。城市化、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也加速了对智能楼宇的需求。高精度数据的应用,使楼宇和用户之间能够实时驱动和交互,为商业、住宅、工业等诸多领域带来更高效、更安全的环境。
在ADI的楼宇自动化系统技术的部分,我了解到这些技术为实现智能楼宇提供支持。这些更小巧、可扩展的低功耗解决方案支持使用楼宇控制平台方法,在本地或更高层面上监测、控制和重新配置,不仅适合现有的楼宇网络拓扑和标准,还支持更先进的新技术。文章对楼宇自动化系统的四层架构进行了详细的介绍,让我明白了每一层在整个系统中的作用。从管理层到传感器层,每一层都有其特定的功能和重要性。通过智能楼宇有了更全面的了解,让我明白了其背后的技术和原理。这不仅让我对未来建筑的发展有了更清晰的认知,也为我未来的学习和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更新深刻的认识到原来楼宇还有这么复杂的控制与通信,在我以前的概念中,不就是给房子通上电,拉上网线,接好消防就可以了嘛,原来不仅仅如此,还有更多的我不知道的东西在里面。
  • 在智能楼宇的发展中,如何平衡技术与成本的关系?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实现智能楼宇的成本是否会逐渐降低?
  • 在智能楼宇的建设中,如何确保数据的安全和隐私保护?特别是在高精度数据的应用中,如何防止数据泄露和被滥用?
  • 随着物联网设备的普及,如何应对设备之间的互联互通问题?是否有统一的标准或协议来规范不同设备之间的通信?
  • 在楼宇自动化系统的四层架构中,如何实现不同层之间的协同工作?是否存在一些关键的技术或设备,能够促进不同层之间的集成和交互?
  • 安全问题最重要,如何预防,水火气等。

网友Z(2024-02-24):
楼宇控制物理层现CAN,485,lan用的都不错,还有新的 CAN FD,knx也可以用;集成物理层协议层的lonworks快没了,因为速度慢价格贵;ADI还是把元件价格降下来比较好,用了不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