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请问MPLAB ICD5还支持microchip的老器件吗?

楼主(2024-01-22):
以前用ICD4烧录器,给PIC32MX烧录程序,没有问题。后来这个ICD4坏了,买了个新的ICD5,死活和板子连不上,ICD5和电脑可以连上,就是和板子连不上,检查了很多遍,连线都没问题现在搞不清楚到底是买的这个ICD5是坏的,还是ICD5不支持老器件了。

烧录的这颗PIC32MX是颗很老的MCU,大概有十几年了,想请问,ICD5是不支持老MCU了烧录程序了吗?

网友A:
向下兼容的。

网友B:
应该是支持的。

网友B:
没用过IDC5,看看官网有没有说明。

网友C:
应该是向下兼容的。

网友D:
这个应该是向下兼容的,不可能出了新的,就不能烧录旧的。

网友E:
MPLAB ICD5是Microchip推出的一款调试和编程工具,用于支持Microchip的PIC和dsPIC微控制器

网友F:
虽然MPLAB ICD5主要是为了支持最新的Microchip器件而设计的,但它仍然可以向后兼容一些老的Microchip器件

网友G:
一般不都是会做向下兼容设计的么

网友H:
具体来说,MPLAB ICD5通常会提供一定程度的向后兼容性,以支持一些老的Microchip器件

网友I:
由于技术的更新和器件的多样性,不是所有的老器件都能够完全兼容MPLAB ICD5

网友J:
在使用MPLAB ICD5时,建议查阅官方文档或者与Microchip的技术支持团队联系,以确认特定型号的老器件是否受到支持

网友K:
我觉得是可以支持的,向下兼容一般是能做到的

网友L:
这个不好说,最好是试试才行

网友M:
我手里只有ICD4,没有ICD5,没办法帮你测测啊

网友N:
我觉得应该是哪里配置不对吧,毕竟买来坏的仿真器不太可能

网友O(2024-02-21):
应该会向下兼容的

网友P:
这种商业软件应该都会考虑向下兼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