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的VCC和5V供电中间用什么连接?

楼主(2024-01-22):
请问typec的VCC和5V供电中间用什么连接好呢?
我看到有两种方式,
1:用1Ω电阻连接
2:用肖特基二极管连接
请问这两种方式哪种好?

网友A:
没有好坏,应用场景不同而已,建议多翻翻电路基础

网友B:
遵循电流走向 选择合适的器件

网友B:
1欧姆?你电流多少?0.5A? 0.5V压降  不推荐,

网友C:
我是直接接上

网友D:
看情况,PMOS 单向 或者简单点1N4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