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AM243芯片是不是可以用linux,然后移植QT在上面呀?

楼主(2024-01-22):
我看这芯片主频800MHz,是不是可以用linux,然后移植QT在上面呀?

网友A:
是的,AM243芯片可以使用Linux操作系统,并且可以移植Qt应用程序到该芯片上。

网友B:
AM243x 系列处理器支持运行Linux操作系统,它基于ARM架构,而Linux有多种针对ARM架构的分支版本。Qt是一个跨平台的应用程序和用户界面框架,它支持多种操作系统,包括Linux。所以,AM243芯片是不是可以用linux,然后移植QT在上面,这完全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