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TI想要外扩内存的话,会用什么接口?

楼主(2024-01-23):
因为ST可能会用FSMC,那TI的单片机想要扩展内存的话,有类似这种接口吗?

网友A:
同样是FSMC,可能每个厂家的叫法不一样,ST叫FSMC,TI叫EMIF、GPMC等,但TI的芯片也是很多的,具体以数据手册的为准。

网友B:
可以使用SPI或I2C

网友C(2024-03-18):
Quad-SPI接口:Quad-SPI(四线串行外设接口)是一种高速串行接口,通常用于连接外部闪存或存储器。它支持高速数据传输,并且可以连接多个设备以扩展存储容量。

网友C:
EMIF接口:EMIF(外部存储器接口)是一种灵活的接口,可以连接各种外部存储器,包括静态RAM(SRAM)、动态RAM(DRAM)和闪存等。它通常提供了多个地址线和数据线,支持高速数据传输。

网友C:
Parallel接口:一些TI的MCUs提供了并行接口,可以直接连接外部存储器,如SRAM、DRAM等。这些接口通常具有较高的带宽和低延迟,适用于需要快速访问的应用。

网友C:
SD/MMC接口:SD/MMC(Secure Digital/MultiMedia Card)接口是一种常见的存储卡接口,用于连接SD卡、MMC卡等外部存储设备。一些TI的MCUs提供了内置的SD/MMC控制器,可以直接连接外部存储卡,扩展存储容量。

网友C:
USB接口:USB(Universal Serial Bus)接口可以用于连接外部存储设备,如USB闪存驱动器、外部硬盘等。一些TI的MCUs提供了USB主机或USB设备接口,可以实现与外部存储设备的数据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