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网络服务器,求推荐芯片方案

楼主(2024-01-23):
想做个网络服务器,主要目的是485转换TCP,然后与电脑交互,应该用哪个芯片比较合适合理?最好是资料多,好开发一些

网友A:
这主要是MCU需要带网口的比较好

网友B:
一般都是AM62这种SOC比较好吧

网友C:
你这吞吐量怎么样啊?

网友D:
我觉得可以考虑沁恒的,沁恒的转接芯片比较多哦

网友E:
都可以,感觉性能好一些的M4都是可以的

网友F:
这种方案为啥不选择ST的呢?生态更好一些吧

网友G(2024-02-22):
用M4的呗,TM4C好像,就支持网络和串口

网友H:
直接找个代理商多好啊,代理商聊得好,估计方案都直接给了

网友I:
随意啊,就算MCU不带网络,可以外置网络芯片的,比如W5500这种